基于51单片机16X32LED点阵显示屏模拟LED闪烁

楼主(2022-06-06):
运行该程序时,LED数码管一直闪烁,多次尝试修改delay函数后无效,辛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
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EED   1

sbit DS=P2^0;
sbit ST=P2^2;
sbit SH=P2^1;

uchar code table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21,0x22,0x22,0x24,0x28,0x30,0xFF,0x30,0x28,0x24,0x22,0x22,0x21,0x01,0x00,
0x08,0x06,0x40,0x30,0x03,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2,0x0C,0x88,0x69,0x09,0x09,0x89,0x69,0x09,0x09,0x19,0x28,0xC8,0x0A,0x0C,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le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90,0x92,0x91,0x9E,0xB0,0xD0,0x90,0x10,0x10,0x10,0x10,0x00,
0x20,0x20,0x3E,0xC0,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2,0x21,0x7E,0x60,0xA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senddata(uchar,uchar,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uchar        i,j,k,m,n=0;
        while(1)
        {
                 for(i=0;i<112;i++
                {
                        for(j=0;j<SPEED;j++)
                        {
                                for(k=0;k<16;k++
                                {
                                        m=i+k;
                                        P1=k;
                                        senddata(table1[m+16],table2[m+16],table1[m],table2[m]);
                                        delay(100);
                                          senddata(0,0,0,0);
                                }
                        }
                }
        }

}
void senddata(uchar m,uchar n, uchar m1, uchar n1)
{
        uchar i;
        ST=0;
        for(i=0;i<32;i++)
        {
                SH=0;
                if(i<8) {
                          DS=0X80&(m<<i);
                } else if(i>=8 && i<16) {
                        DS=0X80&(n<<(i-8));
                } else if(i>=16 && i<24) {
                        DS=0X80&(m1<<(i-16));
                } else if(i>=24 && i<32) {
                        DS=0X80&(n1<<(i-24));
                }

                SH=1;
        }
        ST=1;
}

void delay(uint m)
{
        uint j;
        for(j=m;j>0;j--);
}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09810-1.html  STC89单片机点阵万年历DS3231代码和PCB分享

网友A: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 51, 8951 的话,不用延时,应该就不闪了, 或者把延时函数的  uint m   和  uint j  都改成 char 应该也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 51, 8951 的话,不用延时,应该就不闪了, 或者把延时函数的  uint m   和  uint j  都改成 ch ...

已经修改,但是没有效果,依然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 ...

我这个程序具体哪里有问题呢,求指教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B站小邓子分享官的视频,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不会发生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