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将电压量变为时间量的原理?

楼主(2022-06-06):
运放积分电路将电压量变为时间量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最好可以附上一份电路图。

网友A:
查下ICL7135的datasheet即可。

如果需要更高级的积分式ADC原理,请查阅ICL7129 datasheet。

网友B:
积分电路中电容两端电压斜率随着输入电压的不同而不同,于是充到固定电压的时间就不同,这个时间和输入电压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