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

楼主:
负载电流是瞬间的,≤90mA,频率2-100HZ,属于低频脉冲电流,单片机3.3V供电。

问题:电流采样电阻R9、放大比例(1+R12/R7用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A(2022-06-07):
图中没有R9

R7、R12的比例取决于后续信号处理电路需要的电压范围。其绝对值只要远大于R16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R9

R7、R12的比例取决于后续信号处理电路需要的电压范围。其绝对值只要远大于R16即可。

R16   说错了

网友B:
采样电阻R16

网友C(2024-07-04):
采样电阻R16主要是功率的限制,功率算出电阻再按单片机供电电压算出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