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读取DS18B20源程序

楼主(2022-06-07):
用STM32读取18B20中的温度,并在oled上实时显示,主函数以及演示效果如下

插上18B20

插上18B20

拔下18B20

拔下18B20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t main ()
{
        uint8_t i=0;
        uint8_t State;

        OLED_Init();

        while(1)
        {
                i=DS18B20_Init();// 判断18B20是否存在,i=1,表示18B20存在,0表示18B20不存在
                OLED_ShowString(1,1,"Temperature:");

                if(i)
                {
                        if(Sign()==0)// 判断温度正负
                                {
                                        OLED_ShowString(2,1,"+");
                                }else
                                {
                                        OLED_ShowString(2,1,"-");
                                }
                DS18B20_Refresh();// 刷新
                OLED_ShowNum(2,2,Integer_Process(),3);//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2,6,Decimal_Process(),3);//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OLED_ShowString(2,5,".");
                }else
                {
                        OLED_ShowString(2,1,"NO SENSOR !");        // 18B20不存在

                }

                if(State!=i)// 判断18B20是否拔插,若拔插了18B20则进行清屏
                {
                        State=i;
                        OLED_Clear();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OLED屏怎么驱动呀

楼主:
压缩包里面有oled的驱动库函数

网友B(2023-03-25):
谢谢大佬的代码,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