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ADC,隔离措施

楼主(2022-06-07):
单片机自带的ADC用什么隔离措施。
单点接地,磁珠加在VCC还是GND上

网友A:
只是ADC,不用隔离。

网友B:
建议加一级rc滤波

网友C:
没加过磁珠

网友D:
模拟数字部分分别布线,然后一点相连,至于直连还是用磁珠,以实测为准,没有一定的规则。

网友E(2022-07-29):
一点连线到公共地,如总滤波电容大面积敷铜上,保证模数间走线不能有交接避免干扰。如果芯片地没有模数分开,那就尽量靠近总地敷铜。同时线路减少平行耦合,模拟供电加rc或lc滤波,电感量100uh以上,磁珠太小了,那一般是给大功率开关器件用的布线不好再多滤波也没用

网友F:
ADC 要加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