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干扰问题

楼主(2022-06-07):
用电池供电,AD采样准确,外接电源供电时,采样就不准确。单片机自带的AD,用单片机内部基准电压和软件滤波,都不好,电路上采取什么抗干扰措施

网友A:
不上图,不说具体的干扰源,你让我们给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图,不说具体的干扰源,你让我们给你猜?

不知道干扰源

网友B:
你外接的是什么电源?不是稳压源吧?我估计是基准电源不准原因,单片机内部基准电压一般不是准确电压,用基准电源专用芯片比如TL431

网友C: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得看这个是什么干扰源

网友B:
你外接电源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吗?我猜应该不是,否则测量结果不会跟电池有差别。另外,单片机内部电压一般不是准确电压,试试用专用稳压芯片比如TL431。

网友D:
如果使用的单片机的参考电源可以外部提供,即单片机有VREF引脚,可以用系统电源经分压后给VREF,这样对抑制电源噪声会有改善的。

网友E:
ADC端先接个103PF到GND,然后串个22UH电感到要采样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接个103PF到GND

网友E:
这种是桥T形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