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结构体位域操作

楼主(2022-06-07):
   结构体的位域操作,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就是为了方便进行位操作,跟51一样每次单独操作1位。具体怎么实现的自己搜索,我也没看太明白,给你举个例子。
union  union8_def{
    struct{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1;
        unsigned    b2:1;
        unsigned    b3:1;
        unsigned    b4:1;
        unsigned    b5:1;
        unsigned    b6:1;
        unsigned    b7:1;
    }bits;

    u8         word8;
};
typedef union  union8_def                union8;

union8  KKKK;
然后你就可以用KKKK.bits.b0 KKKK.bits.b1来进行位操作了
想看整个数据就用KKKK.word8来查看8个bit组成的整个数字了
KKKK.bits.b0=1;
KKKK.bits.b1=0;
KKKK.bits.b2=1;
KKKK.bits.b3=0;
KKKK.bits.b4=1;
KKKK.bits.b5=0;
KKKK.bits.b6=1;
KKKK.bits.b7=0;

然后
KKKK.word8=0x55。
同样方法可以构造16位和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