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单相变压器Y连接组成三相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2-06-07):
三相三线 1140V 。单个单相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最高660V,Y连接要分压,怎么保证变压器分压一致性

网友A:
看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就接哪个啦,有大功率的接法,小功率的单相可以接 N 个 220V 变压器或 380V 等

网友B:
没有1140V变压器这个东西,完全是你臆造出来的。把变压器铭牌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