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DA2030 2.1功放交流声是怎么回事?如何消除?

楼主(2022-06-07):
最近捡回了撂下多年的爱好:电子制作。感觉世界进步太多太多了,过去遥不可及的东东,现在是随手拈来,毫不费力应该早就把它拾起来当然,只是手工焊接组装一下,和坛子里高手所言的DIY相去甚远,图个小乐子,哈哈。

有一个问题请教:

马家买了个TDA2030 2.1功放板,弄起来,声音还是很好很不错的,只是,超重低音声道的交流声,嗡嗡嗡,很讨厌;左右声道没有;去掉输入,也一样存在。三个电位器外壳已经连接到地,手摸这个地,嗡嗡声明显变小;手摸到滤波大电容外壳,嗡嗡声也明显变小。

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如何可以消除?

谢谢!

网友A:
电源滤波不够。低音声道特别明显。你要加入大容量电解,最好能上伺服电源。

网友B:
低频交流声的来源主要是,1电源,2环地。

网友C:
接地点不合理,你上传两张电路板的照片看看

网友D:
1:输入端的地尽量靠近电源滤波电容的地.
2:在地的两点之间的覆铜板上焊一段粗铜线。

网友E:
多多年前用过TDA2030这个东西,买的成套件,包括PCB。使用时也是有交流声,出问题的原因是PCB的地线做成闭合回路了。解决的方法是,在适当的地方,把底线割断,使其不能闭合,交流声也就没了。

网友F:
变压器带来的交流50Hz

网友G:
接地处理很重要。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电源去耦问题,可以对电源进行滤波处理,增加π型LC滤波电路或者改成有源滤波电路。

网友I:
最严重的情况是布线问题  最轻的情况变压器供电  滤波电容容量不够 整流二极管单向特性不好(二极管问题)

网友J:
左右声道没有交流声,唯独低音炮有,说明电源算是比较干净的,重点检查低音炮电路吧

网友K:
电路太差了,OCL或者OTL电路对电源纹波抑制比不好,或者直流偏置电路没设计好。可以贴出出来看看。另外,现在都玩数字D类了,音质也比杂牌的2030好很多。要玩也要BTL电路,这样对电源抑制比高。

网友L:
这是典型的地线形成环路造成的。

网友M:
原理图没有,什么都没有,让别人靠空想回答你问题么.

网友N:
如果使用降压变压器供电,可能初次级间静电屏蔽层没有接地,或没有屏蔽层。

网友O:
滤波电容容量不够 整流二极管单向特性不好
(二极管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上面各位的不吝赐教!这论坛真好,原以为这是个初级问题,大侠们可能会“不屑于”回答,没想到,一晚上没看,这么多回复,而且都是很有水平、也对我非常有帮助的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我是个爱好者,更是一个初学者,大家的回复让我学到很多,豁然开朗。我找一下原因,自己再琢磨琢磨,看结果如何,然后汇报!

网友P:
增加滤波电容试试,尽量大一下

楼主:
安装三个电位器(低音、高音、音量)的控制板(原本和主板一体,我给折了下来)上的地线是环状的,割断后,交流声有较大的缓解。割断前,还有一个现象:手碰到电位器手柄,交流声变大;割断后,没有反应了。

主板上的地线,没有环路。

网友Q:
将电源改为纯净的电池供电

网友R:
如果是有自己加工过的话,一般是接地的问题,像这个IC,滤波电容有个2200uF以上的就不会有电流声了
一般这种就是接地回路的问题
先不要上电
把接音源的地,变压器的地,喇叭的地,这三个地,找一个大点的焊盘,全部焊在一个点上,最后再接到插座的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