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M3204电压泵DCDC和运放反相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22-06-07):
SGM3204是一款正压转负压的电压泵DCDC,其可以支持1.4V~5.5VDC输入,输出为-Vin,实现等幅值的电压极性转换

sgm3204是把正压变为负压,反相放大器也能把正压变为负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反相放大器没有负电源无法输出负压。

网友B:
反相器是把1变成0,不能变成负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相器是把1变成0,不能变成负电压的

连数字反相器和模拟反相器都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