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机通信+LCD1602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
在主机显示学号姓名,利用通信功能,在从机也显示同样的内容。
;发送端
;/通用寄存器R5用于录入lcd1602的8位指令和数据
ORG 000H
LCD_PORT EQU P1
COUNT EQU 30H
RS EQU P2.5
RW EQU P2.6
EN  EQU P2.7

AJMP START

ORG 00BH
LJMP TIME0

ORG 100H
START:
;将自定义的八个字符写入CGRAM
ACALL ENABLE
MOV P1,#4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1
        CALL WSELF
        MOV P1,#4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2
        CALL WSELF
        MOV P1,#5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3
        CALL WSELF
        MOV P1,#5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4
        CALL WSELF
        MOV P1,#6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5
        CALL WSELF
        MOV P1,#6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6
        CALL WSELF
        MOV P1,#7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7
        CALL WSELF
        MOV P1,#7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8
        CALL WSELF
//定时器设置
        MOV TMOD,#00100001B
        SETB EA;总开关
        MOV PCON,#80H
        MOV TH1,#0FDH
//初始化串口//方式1发送接收均初始化
        MOV SCON,#01010000B
        SETB TR1;定时器1开始运行

ACALL LCD1602_init;初始化lcd1602

ACALL PRINT0

MAIN:
MOV DPTR,#NUM_TAB
MOV R0,#16

ACALL DELAY5
ACALL SEND_DATA
NEXT:AJMP NEXT

//发送数据,表地址放入dptr,发送数量放入R0
SEND_DATA:
INC R0
MOV A,#00H;从首位开始
SEND_DATA_0:
DJNZ R0,SEND_DATA_1
ret
SEND_DATA_1:
ACALL D5MS
ACALL D5MS
PUSH ACC
MOVC A,@A+DPTR
MOV SBUF,A
ACALL D5MS
POP ACC
INC A
WAIT:JBC TI,SEND_DATA_0//等待发送完成
AJMP WAIT
//写指令,指令放入R5
WRITE_COM:
CLR  RS                                                                 ;(130)RS,RW,EN均置0,写指令
CLR  RW
CLR  EN
MOV LCD_PORT ,R5                                     ;(131)指令一律写入R5,在移入P2
SETB  EN
ACALL D5MS
ACALL D5MS
CLR  EN                                                                 ;(132)EN跳变,允许数据交换
RET                                                                         ;(134)返回原处

//写数据,数据放入R5
WRITE_DATA:
SETB  RS                                                                 ;(130)RS置1,RW,EN均置0,写数据
CLR  RW
CLR  EN
MOV LCD_PORT ,R5                                                         ;(131)数据一律写入R5,在移入P2
//ACALL D5MS
SETB  EN
ACALL D5MS
ACALL D5MS
CLR  EN                                                                 ;(132)EN跳变,允许数据交换
RET                                                                         ;(134)返回原处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init:
MOV R5,#06H                                                        ;(144)8位数据,5*7点阵,2行显示
ACALL WRITE_COM
MOV R5,#0CH                                                        ;(148)写一个数据后,光标右移,屏幕不移动
ACALL WRITE_COM
MOV R5,#38H                                                        ;(146)显示开,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ACALL WRITE_COM
MOV R5,#01H                                                        ;(150)清屏
ACALL WRITE_COM
RET

PRINT0:
PUSH ACC;对A做保护
PUSH 06
PUSH 05
MOV A,#00H
MOV R3,#16
MOV DPTR,#NUM_TAB

PRINT0_0:
PUSH ACC
MOVC A,@A+DPTR
MOV R5,#00H                ;(49)命令载入R5
ACALL WRITE_COM                        ;(50)写命令
MOV R5,A
ACALL WRITE_DATA
POP ACC
INC A
DJNZ R3,PRINT0_0
POP 05
POP 06
POP ACC
RET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N
        ACALL D5MS
        ACALL D5MS
        SETB EN
        RET

WSELF:
        MOV R7,#00H
W1:
        MOV A,R7
        MOVC A,@A+DPTR
        CALL WRITE1
        INC R7
        CJNE R7,#08H,W1
        RET
WRITE1:
        CLR EN
        SETB RS
        CLR RW
        SETB EN
        MOV P1,A
        CLR EN
        CALL D5MS
    CALL D5MS
        RET
//计数器0中断服务函数
TIME0:
PUSH ACC
INC 30H
MOV A,30H
CJNE A,#02,RETIME;5*O.1S
INC R3
MOV 30H,#0

RETIME:
MOV TH0,#27H
MOV TL0,#11H;重置定时器
POP ACC
RETI
//延时5ms左右,已进行现场保护
D5MS:
PUSH 07
PUSH 06
MOV  R7,#200
DEL1:MOV R6,#125
DEL2:DJNZ R6,DEL2
DJNZ R7,DEL1
POP 06
POP 07
RET
//带保护现场的延时
DELAY5:
        PUSH 02
        PUSH 03
        PUSH 04
    MOV R2,#5
DLY1:
    MOV R3,#200
DLY2:
    MOV R4,#250
    DJNZ R4,$
    DJNZ R3,DLY2
    DJNZ R2,DLY1
        POP 04
        POP 03
        POP 02
    RET
//学号
NUM_TAB: DB "0123456789",20H,05H,20H,06H,20H,07H
//姓名
SELF1:DB  04H,1FH,15H,1FH,15H,1FH,04H,07H
SELF2:DB  02H,0CH,04H,1FH,0EH,15H,15H,04H
SELF3:DB  02H,0AH,06H,02H,1FH,02H,02H,02H
SELF4:DB  0EH,04H,04H,04H,0EH,04H,04H,0EH
SELF5:DB  0FH,0AH,0AH,1AH,1FH,0AH,0AH,0FH
SELF6:DB  09H,01H,1DH,07H,15H,09H,15H,03H
SELF7:DB  04H,1FH,04H,0AH,1FH,00H,1BH,0BH
SELF8:DB  02H,1CH,10H,14H,1FH,04H,15H,0CH

END

屏幕截图 2022-06-07

网友A(2022-06-07):
;接收端
//通用寄存器R5用于录入lcd1602的8位指令和数据
ORG 000H
LCD_PORT EQU P1
RS EQU P2.5
RW EQU P2.6
EN  EQU P2.7

AJMP START

ORG 023H
LJMP REC

ORG 100H
START:
//定时器1设置,即设置波特率

MOV TMOD,#20H
MOV PCON,#80H
MOV TH1,#0FDH
//

//初始化串口//方式1发送接收均初始化
MOV SCON,#01010000B
SETB REN
SETB TR1
//

//初始化中断
SETB EA;总开关
SETB ES;串口中断
ACALL WCGRAM
ACALL LCD1602_init;初始化lcd1602
MAIN:;循环
AJMP MAIN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仅用于接受数据)
REC:
PUSH ACC
PUSH 05
MOV A,SBUF
CLR RI
MOV R5,#00H
ACALL WRITE_COM
MOV R5,A
ACALL WRITE_DATA
POP 05
POP ACC
RETI

//写指令,指令放入R5
WRITE_COM:
ACALL D5MS
CLR  RS                                                                 ;(130)RS,RW,EN均置0,写指令
CLR  RW
CLR  EN
MOV LCD_PORT ,R5                                                         ;(131)指令一律写入R5,在移入P2
//ACALL D5MS
SETB  EN
CLR  EN                                                                 ;(132)EN跳变,允许数据交换
RET                                                                         ;(134)返回原处

//写数据,数据放入R5
WRITE_DATA:
ACALL D5MS
SETB  RS                                                                 ;(130)RS置1,RW,EN均置0,写数据
CLR  RW
CLR  EN
MOV LCD_PORT ,R5                                                         ;(131)数据一律写入R5,在移入P2
SETB  EN
CLR  EN                                                                 ;(132)EN跳变,允许数据交换
RET                                                                         ;(134)返回原处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init:
MOV R5,#06H                                                        ;(144)8位数据,5*7点阵,2行显示
ACALL WRITE_COM
MOV R5,#0CH                                                        ;(148)写一个数据后,光标右移,屏幕不移动
ACALL WRITE_COM
MOV R5,#38H                                                        ;(146)显示开,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ACALL WRITE_COM
MOV R5,#01H                                                        ;(150)清屏
ACALL WRITE_COM
RET

WCGRAM:
MOV P1,#4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1
        CALL WSELF
        MOV P1,#4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2
        CALL WSELF
        MOV P1,#5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3
        CALL WSELF
        MOV P1,#5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4
        CALL WSELF
        MOV P1,#6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5
        CALL WSELF
        MOV P1,#6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6
        CALL WSELF
        MOV P1,#70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7
        CALL WSELF
        MOV P1,#78H
        ACALL ENABLE
        MOV DPTR,#SELF8
        CALL WSELF
        RET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N
        ACALL D5MS
        ACALL D5MS
        SETB EN
        RET
        WSELF:
        MOV R7,#00H
W1:
        MOV A,R7
        MOVC A,@A+DPTR
        CALL WRITE1
        INC R7
        CJNE R7,#08H,W1
        RET
WRITE1:
        CLR EN
        SETB RS
        CLR RW
        SETB EN
        MOV P1,A

        CLR EN
    ACALL D5MS
        ACALL D5MS
        RET

//延时5ms左右,已进行现场保护
D5MS:
PUSH 07
PUSH 06
MOV  R7,#200
DEL1:MOV R6,#125
DEL2:DJNZ R6,DEL2
DJNZ R7,DEL1
POP 06
POP 07
RET
//
SELF1:DB  04H,1FH,15H,1FH,15H,1FH,04H,07H
SELF2:DB  02H,0CH,04H,1FH,0EH,15H,15H,04H
SELF3:DB  02H,0AH,06H,02H,1FH,02H,02H,02H
SELF4:DB  0EH,04H,04H,04H,0EH,04H,04H,0EH
SELF5:DB  0FH,0AH,0AH,1AH,1FH,0AH,0AH,0FH
SELF6:DB  09H,01H,1DH,07H,15H,09H,15H,03H
SELF7:DB  04H,1FH,04H,0AH,1FH,00H,1BH,0BH
SELF8:DB  02H,1CH,10H,14H,1FH,04H,15H,0CH

END

网友B(2023-05-21):
大佬,能直接给一下原理图吗?我自己画的仿真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直接给一下原理图吗?我自己画的仿真不出来

C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