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RS485通讯问题,TTL设备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如何调试

楼主(2022-06-07):
TTL串口设备和单片机通讯,因距离较远,中间使用485通讯线连接,两端加485转ttl转换模块。现在出现的问题是:TTL设备只有发送,没有接收;但把转换模块和TTL设备断开,分别测试转换模块和TTL设备,发送、接收都正常。转换模块和TTL设备使用的同一个5V电源。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就是TTL设备需要的信号,单片机没有满足要求,你还是画个接线图,把单片机到TTL设备,以及你测试的时候TTL设备都接了些什么信号,都画出来。

网友B:
加了终端电阻了吗?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看,实际到底有没有波形

楼主:
多谢支持,已找到原因,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D:
有的TTL会出现问题,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