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单片机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22-06-07):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恒电路  现在想用单片机采样其输出电流值,在箭头处   加一个采样给单片机ADC采样可行吗?

楼主:
R9上面的ADC网络标志删除

网友A:
用单片机采样其输出电流值可以将单片机的adc接到电路的U2A的1脚,到单片机的adc之前可能需要用电阻分压一下。

网友B:
U2B本身不就是一个电流采样放大电路吗?
看你对电流ADC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如果不高,单片机有12位ADC的话,直接测量U2B的7脚电压,就可以计算出电流是多少了呀

网友C:
2022-6-7 23:21 用单片机采样其输出电流值可以将单片机的adc接到电路的U2A的1脚,到单片机的adc之前可能需要用电阻分压一下。

网友D:
你要判断输出是否在可控范围内,如果可以的话,做好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