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两个单字节合成一个双字节数据

楼主(2022-06-07):
C语言合并8位数据为16位数据

u16 c[1];
u8 a=9;
u6 b=14;
c=a*256+b;//0x0e09;

网友A:
请教U6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B:
这搞技术的,一点都不严谨
u16 c[1];
u8 a=9;
u8 b=14;
//c=a*256+b;//0x0e09;
c[0]=(a << 8)|b; //0x090e;
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C:
C  为什么是数组?另a*256+b 这个要强制转化格式?

网友A:
没有为什么,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