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参数可以反应出MOS管是高速管还是低速管?高速管或者低速管有什么界定标准?

楼主(2022-06-07):
MOS规格参数

以下数据手册参数哪个可以反应出MOS是高速管还是低速管?高速管或者低速管有什么界定标准?

网友A:
Qg、Ciss这两个参数足够说明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g、Ciss这两个参数足够说明问题了。

Qg、Ciss分别代表啥含义?这两个值的大小如何影响着驱动能力和驱动速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g、Ciss分别代表啥含义?这两个值的大小如何影响着驱动能力和驱动速度的?

total gate charge
input  capac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