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TAL ERROR L256: MODULE CONTAINS DUPLICATE SEGMENT NAMES

楼主(2022-06-07):
有一个错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是提示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 SN: K1DZC-ZCWL0C
COPYRIGHT ARM Germany GmbH 1987 - 2017
".\Objects\main.obj"
TO ".\Objects\cx"
PRINT(".\Listings\cx.m51") 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56: MODULE CONTAINS DUPLICATE SEGMENT NAMES
    SEGMENT: ?PR?_DELAY_MS?MAIN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在工程里面查找delay_ms,你肯定多写了,保留一个有效代码,其他全都删掉。

网友B:
岩石函数应该定义的比较多,修改一下延时函数,注意大小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里面查找delay_ms,你肯定多写了,保留一个有效代码,其他全都删掉。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