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TMS320F28335芯片的一个IO口控制板载继电器,实现继电器的开和断控制

楼主:
让继电器线圈得电触点吸合,即让TMS320F28335的GPIO15 管脚输出高电平。为了能展现系统运行情况,通常我们还会控制一个指示灯闪烁,表示系统正在运行。首先将使用到的外设硬件进行初始化并开启继电器,然后进入 while 循环,间隔 200ms 让 LED1 指示灯闪烁
使用仿真器将开发板和电脑连接成功后,把编写好的程序编译后,如果没有报错即可将点击仿真调试,程序即会写入到芯片的 RAM 内, 运行结果是继电器线圈吸合,常开导通,常闭断开,可使用外用表来测量 NO(常开管脚)和 COM是否导通,如果导通及说明继电器吸合成功。

网友A(2024-06-13):
有ad的原理图么,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