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基础知识—第一章

楼主(2022-06-07):
第一章 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1   数字值
数字值以整数值的形式表示。用二进制数制表示的数字值称为二进制数。微控制器能够理解,例如:“电压的高低”,“电流是否流动”,“按键是否按下”,“1还是0”等一些问题。
数字值

2   数字值:二进制和十进制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二进制数和十进制数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看日常使用的十进制数。例如,如果数字是1359(十进制),加1,就变成了1360。这样,当十进制数超过9时,它就变成了10,也就发生了进位。1359可以如图中的公式进行拆解。这里使用的10^3、10^2、10^1、10^0称为“权重”。
现在,让我们看看二进制数。二进制是由0和1组成的数字,当它变成2时,就会发生进位。例如,我们将权重添加到1110(二进制)。在二进制数时,权重变成了2^3、2^2、2^1、2^0计算这个公式时,它可以转换为十进制数。在这种情况下,8+4+2+0就变成了14。这样,十进制数最多可增加到1、10、100、1000位,而二进制数最多可增加到1、2、4、8位。

3   数字值:二进制数据单位
微控制器使用的数据有单位。当数据用二进制数表示时,一个数字称为一位。可由4位、8位、16位、32位等处理。1024位称为1K(Kilo)位。请注意,1K并不是1000。半字节(nibble)是一个4位的二进制数,代表1个半字节(4位)的数据。字节(byte)是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代表1个字节(8位)的数据。此外,还可以使用“字”。没有“1个字=多少位”的规定,1个字代表1个数据。例如,在4位微控制器中,4位数据有时称为1个字;在16位微控制器中,16位数据有时称为1个字。因此,要提前查看在微控制器中1个字的位数是多少,以及如何处理它们。
二进制数据单位

4   数字值:数据的表示法
下表是十进制数、二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对比表。例如,数字8可以用1位十进制数表示,但二进制数必须用4位表示。256需要十进制数为3位,二进制数为9位。因此,我们采用十六进制数,使二进制数的处理更容易。因为二进制数的4位可以用十六进制数中的1位来表示,所以处理起来很方便。
十进制数和二进制数、十六进制数的数据表示法

5   数字值:数据的转换方法
本节内容中,我们将介绍如何轻松地将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要将十进制数100表示为二进制数,首先要用100除以2。它能被50整除,余数为0。然后,用50除以2得到25,再用25除以2,去掉余数1,继续计算,直到不被整数除掉为止。计算结果的余数从下往上逆序排,便将其转换为了二进制数。当十进制数100转换为二进制数时,就变成了(1100100)。
那么如何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呢?如果用100除以16,就是6,余数为4。因此,当十进制数100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时,就变成了(64)。如下:

6   逻辑电路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微控制器的逻辑电路。这里的逻辑是指,按照某个理论,执行电子电路所处理的数字信号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执行该操作的电子电路称为逻辑电路。微控制器由极其复杂的逻辑电路组成。每个逻辑电路都由三种基本逻辑元素组合而成。
三种基本逻辑元素

7   逻辑电路:与门(AND)电路
与门(AND)也称为逻辑与门电路。与门(AND)逻辑可以看作是一个在满足所有输入条件时输出信号的电路。例如,当你想打开灯泡时,即使开关A为“ON”时,如果开关B为“OFF”,灯泡也不亮。相反,即使开关B为“ON”时,如果开关A“OFF”,灯泡仍然不亮。所以,这意味着只有当开关A和B都为“ON”时,灯泡才会亮。如真值表所示,只有当A和B都输入1时,输出Y才为1。电路图可用MIL符号(*)表示,如图所示。*由美国军用标准“MIL标准”定义的数字电路图中使用的符号。MIL标准(军用标准):美国国防部统一的军事用品采购标准。
与门电路

8   逻辑电路:或门(OR)电路
或门(OR)电路称为逻辑或门电路。或门(OR)电路可以看作一个输入任何信号时都会输出的电路。和与门一样,我们以开灯泡来举例说明。与门(AND)电路是串联的,但或门(OR)电路按键是并联的。换言之,如果A或B中的任何一个为“ON”时,灯泡都会亮。如真值表所示,向A或B输入1时,输出Y都为1。原理图可用MIL符号表示,如图所示。
或门电路

9   逻辑电路:非门(NOT)电路
非门(NOT)电路也称为逻辑非门电路。向A输入1时,输出变为0,向A输入0时,输出变为1。这样,输入信号反转后输出。原理图可用MIL符号表示,如图所示。
与非门(NAND)电路由非门(NOT)电路和与门(AND)电路组合而成。
或非门(NOR)电路由非门(NOT)电路和或门(OR)电路组合而成。
非门电路

10   逻辑电路:异或(XOR)电路
通过结合以上所述基本逻辑电路,可以配置具有特定功能的电路。此处,我们将说明用于比较器的异或(XOR)(*)电路,该比较器用于检查数据不匹配和加法器。图中,开关按下的状态定义为打开,拉起的状态定义为关闭。当开关A为“ ON”时,上电路接通,下电路断开。反过来,当开关A为“ OFF”时,下电路接通,上电路断开。当开关B为“ ON”时,上电路断开,下电路接通。反过来,当开关B为“ OFF”时,下电路断开,上电路接通。如图所示,如果将开关A、B组合在一起,则当A、B均为“ ON”或“ OFF”时,无电流流过,灯泡不亮。只有当A、B不匹配时(例如A为“ ON”且B为“ OFF”),电路才会接通,灯泡才会亮。如真值表所示,向A或B输入1时,输出Y都为1。原理图可用MIL符号表示,如右图所示。* 为Exclusive OR的缩写
异或电路

11   逻辑电路:三态缓冲器(1)
在一般逻辑元件中,输出信号由输入信号决定,状态为“1”或“0”。但是,有些逻辑元件除了“1”和“0”之外,还有其他状态。例如,下图中的电路与非门(NOT)电路相似,但与非门(NOT)电路不同。非门(NOT)电路通过将输入信号反相输出数据,该电路将输入数据原样输出。
图1.输出高电平的情况
如果控制部分设置为“1”(高电平),则输入数据按原样输出。但是,如果控制部分设置为“0”(低电平),如图2所示,则输出部分将断开连接,数据无法输出。这种断开状态称为高阻抗。像这样可以有“1”(高电平)状态、“0”(低电平)状态、高阻抗状态这三种输出状态的电路,称为三态输出。
图2.输出高阻抗状态的情况

12   逻辑电路:三态缓冲器(2)
当通过一条信号线发送双向信号时使用该电路。通过这种方式配置电路,将控制信号从“0”切换到“1”或从“1”切换到“0”,就可以切换信号的方向。
三态缓冲器(双向数据传输)

13   逻辑电路:逻辑电路应用实例
微控制器采用以上所述各种逻辑电路的组合。在这些逻辑电路中,如果输入发生变化,输出也会同时发生变化,其数据无法存储。另一方面,存储过去输入信息的电路称为时序电路(反馈电路)。时序电路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当前时刻的输入,还取决于电路之前的状态。触发器(flip-flop)电路是与微控制器密切相关的存储电路的原型。flip-flop一词原意是指“噼啪声”或“状态突然变化”。其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双稳态多谐振荡器。顾名思义,它有两种稳定的状态。它由决定状态的输入条件设置。此状态被保留或存储,直到给出决定其他状态的输入条件。触发器有RS、T、D、JK等,取决于0和1的存储方式。
半加器电路

14 逻辑电路:RS触发器电路
RS触发器的“R”和“S”分别是“Reset”(复位)和“Set”(设置)的缩写。要使触发器具有记忆功能,需要将输出状态反馈给输入端,从而保持输出状态。当R和S都是“0”时,如果Q是“1”,则保留“1”,如果Q是“0”,则保留“0”。Q存储“1”的状态称为设置状态,存储“0”的状态称为复位状态。输出端有Q和Q~,但是Q和Q~之间的关系始终相反。在真值表的运行条件中有禁止条件,但如果在该条件下使用,则无法确定下一个输出。下图是RS触发器电路的时序图。设置输入信号“1”设置为S时,输出端Q被设置。此后,如果S和R都继续为“0”,则Q保持设置状态。接下来,如果R变为“1”,则被复位,复位状态保留,直到输入信号再次被设置为S。这样,RS触发器电路就具有将瞬时信号存储为数据的特性。
RS触发器电路

网友A:
非常棒的及基础知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的及基础知识,谢谢分享
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PPT很不错!
学习嵌入式系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这个是51单片机里面的数电的基础知识,还挺好的

网友D(2022-07-28):
支持,由其对于我们这种新手很友好。

网友E(2022-08-31):
引用 网友B:
谢谢,PPT很不错!

很棒

网友F:
谢谢,希望继续

网友G(2022-09-30):
很棒,谢谢,希望继续

网友H:
不错,希望持续更新

网友I(2023-04-03):
对新手很友好

网友J(2023-08-19):
逻辑电路看到头大,很好的科普

网友K(2024-01-14):
真是不错的教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真是不错的教程!!

难道就只有我觉得背景太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