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AT89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Proteus仿真报错

楼主(2022-06-08):
这怎么解决啊?Model AT89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网友A:
1,未定义单片机型号,重新选择单片机 2,单片机电源脚未定义 3,没有装载程序.是:第1次运行正常,但第2次运行就出现这样警告了吗?也许是未熟悉如何操作软件缘故

网友A:
别使用中文文件名或有中文的目录,试一下看

网友B:
仿真器件选择有问题,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