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气泵补气和显示的问题,大家都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22-06-08):
打气泵在打气过程中,由于气流是动态的,所以实时显示会比静态多3psi,打气停止时,实时显示又会回到压力传压感器检测到的真实值。如设定10psi压力,打气到10PSI停止打气(此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是动态10PSI),显示马上从10PSI降到7PSI(此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是静态7psi),我想实现的是设置10PSI,打气中显示到10PSI停止打气后静态实际压力也是10psi.  我的方法是打气中加3PSI补气到13PSI(静态实际压力为10PSI) 根据打气控制引脚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显示,如打气时显示值为13-3PSI,不打气时为10PSI。但这也有个问题就是打气停止的那一刻,显示会从10到13再到10的跳变。

显示
        case 0: parm1 = press;        if(md1==1) parm1 = press       - 30;  if(press<60) parm1=0; break; //parm1送给显示   press为压力传感器实际值    md1打气控制引脚

打气补气
case 0: if(parm1 > keynum1) {md1=0;} break;      keynum1为设定值

网友A:
如果差值是固定的,在打气时对差值进行修改就可

网友B:
显示到10就不用再增加了,然后电机还是继续打气补偿,最后很关键,停止后,气压下降不大也不要显示低于10,总的来说其实是作假来获得好的用户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到10就不用再增加了,然后电机还是继续打气补偿,最后很关键,停止后,气压下降不大也不要显示低于10, ...

到10显示不增加,打气不停,用户感觉也不好,好像到了设定值不会停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差值是固定的,在打气时对差值进行修改就可

差值是固定的,能说具体一些吗?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天了,也没好办法解决。

网友C:
你这压力传感器是正对着出气孔???放侧面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态误差。

网友D:
手工打气的操作是凭经验打到一个数字,然后松手,看看胎压多少,缺了在补气。
希望能有点启发。

网友E:
case 0: //parm1 = press;        //这句屏蔽掉,  仅仅在 打气开关 开启时 刷新 parm1
if(md1==1) parm1 = press       - 30;
else  if(press<60) parm1=0;    //开关关闭,且气压 小于60  (也许拔掉气管了,显示归0)
break; //parm1送给显示   press为压力传感器实际值    md1打气控制引脚

有必要的话, 再加一个 Case  或者一个状态判断,用来在  接上气管,没有开 打气开关时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压力传感器是正对着出气孔???放侧面都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态误差。

没有正对着出气孔,打气时这个气压是不稳的,静态时气压才是真正的轮胎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se 0: //parm1 = press;        //这句屏蔽掉,  仅仅在 打气开关 开启时 刷新 parm1
if(md1==1) parm1 ...

case 0: //parm1 = press;        //这句不能屏蔽掉,这个是打气停止时显示,if(md1==1) parm1 = press       - 30;这句是在打气时显示,if(press<60) parm1=0;这句是气压从3PSI开始显示,低于3PSI都显示0.      还有不能加case状态判断吧,1.switch条件判断不能为bit类型吧,这时只有打气和不打气也就是0和1.    2.这两个状态和用if语句判断效果是一样的吧。

网友F:
传授一个终极方法给你,打气过程中不显示气压,做动态动画,到达想要的气压再显示。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传授一个究极方法,你打气时不显示气压,显示动画,等到充气完毕后显示正确气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打气的操作是凭经验打到一个数字,然后松手,看看胎压多少,缺了在补气。
希望能有点启发。

一般打气前设置好压力值,按启动键开始打气,直至气压达到设定值电机自动停止,此时显示和实际气压相同。补气是在打气中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到10就不用再增加了,然后电机还是继续打气补偿,最后很关键,停止后,气压下降不大也不要显示低于10, ...

这个显示到10不再增加好像不太好做到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case 0: //parm1 = press;        //这句不能屏蔽掉,这个是打气停止时显示,if(md1==1) parm1 = press   ...

为什么不能屏蔽掉? 屏蔽掉之后,关闭电源后parm1就不动了,不就满足你的需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屏蔽掉? 屏蔽掉之后,关闭电源后parm1就不动了,不就满足你的需求了么?

屏蔽掉之后,关闭电源停止打气后parm1就会比实际压力值少3PSI.

网友G:
充气状态显示-3,非充电状态正常显示;
只在状态互转时,适当延迟数据更新时间(两个延时分别按实调)。

楼主(2022-07-25):
引用 网友G:
充气状态显示-3,非充电状态正常显示;
只在状态互转时,适当延迟数据更新时间(两个延时分别按实调)。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没有成功,我再试试。

网友H:
在快要达到目标气压值的时候放缓打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快要达到目标气压值的时候放缓打气速度。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但一般这类产品好像没有放缓打气速度,控制电路也只有闭合或断开。

网友B:
我买了个小米的打气泵,就是到了设定值数字不动了,但是还要打气一段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但一般这类产品好像没有放缓打气速度,控制电路也只有闭合或断开。

可以间断性打开就实现放缓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间断性打开就实现放缓的目的了。

除了这个放缓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小米的打气泵,就是到了设定值数字不动了,但是还要打气一段时间

这个方法试过,到设定值后数字不动还要打3PSI,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停止,给人感觉好像打气泵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到设定值后数字不动还要打3PSI,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停止,给人感觉好像打气泵有问题。

还在讨论吗?我显示的时候会看是否开机,如果静态就直接显示,如果泵开机就减去2.8左右再显示。这样就不会在关泵前等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在讨论吗?我显示的时候会看是否开机,如果静态就直接显示,如果泵开机就减去2.8左右再显示。这样就不 ...

快停止打气前锁定显示值是对的,可以解决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但实际只要是从打气显示切换到停止打气显示就会有这个跳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快停止打气前锁定显示值是对的,可以解决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但实际只要是从打气显示切换到停止打气显示就 ...

不是快停止大气锁定显示,是只要是打气状态就减去3,非打气状态就直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快停止大气锁定显示,是只要是打气状态就减去3,非打气状态就直接显示。

目前就是这样做的,打气-3,不打气正常显示,可是在打气和不打气转换的时候显示会出现一个跳变,如打气显示10,不打气会先显示13再显示10.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这样做的,打气-3,不打气正常显示,可是在打气和不打气转换的时候显示会出现一个跳变,如打气显 ...

都知道原因,是很好解决的啊,就是在不打气时,延迟个一两秒再显示当前传感器数值。如果你还有空,就写个渐变的延迟程序放在开关气泵前后的显示程序那,因为开打气也要延迟一点,否则就会突然跳低再回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可以间断性打开就实现放缓的目的了。

在接近目标值的时候不要显示真正的气压值。例如你目标值是10,你在9之后就控制你的显示值缓慢增加,然后在你关电机的时候直接显示目标值即可。注意不要每次都显示10,要随机显示9.9 10.1 这样看起来比较真实。这里有个关键点要把握好,就是你控制显示的时机要在在非常接近目标值的时候以免被识破。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知道原因,是很好解决的啊,就是在不打气时,延迟个一两秒再显示当前传感器数值。如果你还有空,就写个 ...

你说的很对,停机时有冲高回落的跳变,启动时有冲低回升的跳变,想了下还是这句的问题:if(md1==1) parm1 = press       - 30;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知道原因,是很好解决的啊,就是在不打气时,延迟个一两秒再显示当前传感器数值。如果你还有空,就写个 ...

这个跳变应该是打气IO口变化时不减或减3PSI(即是:if(md1==1) parm1 = press       - 30; )导致的,但不通过IO口检测是否打气并减掉冲高的3PSI,显示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