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画了个电源,求各位大佬批评指着一下

楼主:
小弟打算做一个平衡车,电源供电如图所示,usb 5V转15V 给14.8V的四节3.7V18650供电,然后输出两个12V独立4A供电,用于供给两个电机,然后3.3V
和5V用来给单片机和编码器供电,原理图都是网上抄的略加修改,没有加过冲保护,这个会不会BOOM啊,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2023-01-15):
USB接插件推荐使用电流小于1A, 你这个设计不合理。设计不推荐低压大电流Boost电路拓扑结构。buck电路可能更合理一点。选择24V-100W电源可能更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B(2022-08-22):
电池直接给小车供电吧14.8V,个人觉得,普通电机用12V和14.8V差别不大(加上中间还有控制电路,多少还有点压降)。充电用5V升压压力很大啊!最好还是搞个15V的充电器。这样就只需要两路小电流降压了,3.3和5V。

网友C:
12V转换完全多余吧,估计你的小车应该可以承受电池电压,4A的电源不一定可以带动,因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

网友D:
阁下想用的供电源是 usb 5V ????

假设你设计的电路已经是完美的,有考虑过电源总负载情况么?你的是超级USB 供电可以达到 5V(13A)?

网友E(2022-06-09):
引用 网友F:
15V给四节串联的18650供电直充长时间没问题哈,不过18650充不满电。建议加上单节过充电信号,来停止15V给18 ...

好的,我研究下,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充电电路本身思路没什么问题。但是充电电路本身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
1.你开关电源升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两路12V独立4A是用电池供电的。
usb 5V转15V是给电池充电的。
这一点楼主没有做错。

好的,谢谢大佬,我研究下保护板

网友F:
15V给四节串联的18650供电直充长时间没问题哈,不过18650充不满电。建议加上单节过充电信号,来停止15V给18650充电,防止18650因电芯电压不均而引起的单节过充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v是给四个并联18650充电用的,充电达不到20A,就是平衡小车上用的,实际上电流可能没那么大,大佬帮我看 ...

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充电电路本身思路没什么问题。但是充电电路本身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
1.你开关电源升压后的电路输出,我看了一下用的是电感,尽量选择功率电感。而不是普通的贴片电感哈(我吃过这方面的亏,用普通电感上了之后,高温容易出现莫名的问题)。这个电感的发热量巨大,还要做好散热。
2.你在升压后给电池充电的这一部分,这么直接充电没问题。  但是我建议你最好参考一下充电电路加一级。 因为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其实可以大致分为亏电状态,饱和状态的。你至少应该加个反馈电路,做些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v是给四个并联18650充电用的,充电达不到20A,就是平衡小车上用的,实际上电流可能没那么大,大佬帮我看 ...

抱歉哈 我没仔细读题,我以为是你又想充电,又要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为啥要这么用呢?
1.三个开关电源升降压,从能效方面看,损耗很大。
2.按你说的,两路12v4A,也 ...

两路12V独立4A是用电池供电的。
usb 5V转15V是给电池充电的。
这一点楼主没有做错。
不过供电有点问题,应该直接用16.8V充电,电池组要加保护板,网上有现成的4串保护板,用于电钻或电动车用的,可大电流放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为啥要这么用呢?
1.三个开关电源升降压,从能效方面看,损耗很大。
2.按你说的,两路12v4A,也 ...

发热量巨大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为啥要这么用呢?
1.三个开关电源升降压,从能效方面看,损耗很大。
2.按你说的,两路12v4A,也 ...

5v是给四个并联18650充电用的,充电达不到20A,就是平衡小车上用的,实际上电流可能没那么大,大佬帮我看看画的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错误,还有我没加充电过载保护,这么直充长时间会boom吗

网友G:
你这个为啥要这么用呢?
1.三个开关电源升降压,从能效方面看,损耗很大。
2.按你说的,两路12v4A,也就是说功率为:48*2 w 再加上损耗基本上就是100w的输出。  你的5V输入起码要承受20A电流。这似乎有点难喔。  也就是建议你换种输入方式
3.就是你用开关电源的话,建议你考虑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拓扑方式, 可以通过多个高频变压器副边线圈来控制多路输出,提高能效。

网友G:
你这个为啥要这么用呢?  三个开关电源升降压,从能效方面看,损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