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快捷命令卡死问题

楼主(2022-06-08):
用win10系统,pads9.3精简版,安装后使用快捷命令(比如DRO、DRP、ctrl+回车)后,画面卡死只能强行关闭。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不想用太高版本。无限感激!!!

网友A:
出现如楼主这类问题大概率可能是软件版本与系统版本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现象,在中文输入界面很容易出现卡死。
打开pads9.3后,把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后就不会卡死了。
但有很多快捷键会切换回中文输入,最好根据情况调整中英文切换的快捷键。

网友A:
这个不是卡死的主困吧,玩大型游戏时的按键会与输入法中英文/简繁体切换设置有重叠,屏幕只会打出中文字体来并不会有卡死停顿等现象。卡顿可能是软件与系统版本/电脑硬件配置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卡死的主困吧,玩大型游戏时的按键会与输入法中英文/简繁体切换设置有重叠,屏幕只会打出中文字体 ...

你叫楼主因为一个软件把win10换成win7?
pads9.3和pads9.5在win10下都可能会卡死。
切换输入法应该是最快捷的解决楼主问题的方法。

网友C:
可以试着切换一下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