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原版白光936控制板pcb

楼主(2022-06-08):
新人小白  最近看到可以免费打板  求一份原版白光936控制板pcb   各位大佬拜托了~!

网友A:
你觉得有原版的吗?自己弄一个不行?

网友B:
去马云家找一下,一找一大堆,但要仔细看了,一定要有UPC1701这个IC才是原本936的
其它的大多是用LM358做的,温度控制垃圾得很
如果是要自己动手,那就先找一下UPC1701的资料,然后根据资料自己画板
你想要现成的,估计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马云家找一下,一找一大堆,但要仔细看了,一定要有UPC1701这个IC才是原本936的
其它的大多是用LM358做的, ...

谢谢指导  准备扫描原版PCB  自个儿抄一个板收藏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马云家找一下,一找一大堆,但要仔细看了,一定要有UPC1701这个IC才是原本936的
其它的大多是用LM358做的, ...

听你这么一说,忍不住把我的936烙铁拆开看看,我的不是白光,但肯定是正品,专卖店买的,价格比较贵的那种。
以前改进过,把单色LED改成双色LED,没有注意是否正品,太难拆了,只能看见背面,元件面要去掉手柄座打开面板才能看得见,然而那个手柄座只能焊下来。
懒得拆了,从侧面可以看见C1701C,放心了,肯定是正品,另外还有一片14脚的IC是LM324。用过一个朋友那个什么宝上买的普通936电烙铁,明显感觉调温精度不行。这个用了十几年了,质量杠杠的,也说不准哪天可能会坏掉,等抽个时间测试一下手柄的电压以及感温元件的参数,买个936烙铁手柄,用单片机控制,做个数字显示的恒温烙铁,只是现在暂时不想整。建议楼主也用单片机设计一个,如果抄板,把单色LED改成双色,最简单就是绿色常亮,加温的时候红绿一起亮,颜色就是橙色偏红的那种,停止加温显示绿色,可避免忘记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准备扫描原版PCB  自个儿抄一个板收藏起来。

这玩意以前看起来是个宝
现在会编程了,这玩意就不值钱了
喜欢DIY的话,自己做一个,带汉字显示,温度显示的,那不是更好?

网友D:
上图电路板航空接口处的 PCB 铜泊线条明显有点单薄,产品质量好坏元器件的挑选也是个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这么一说,忍不住把我的936烙铁拆开看看,我的不是白光,但肯定是正品,专卖店买的,价格比较贵的那 ...

你这SLD吧  以前的设备用料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图电路板航空接口处的 PCB 铜泊线条明显有点单薄,产品质量好坏元器件的挑选也是个关键

连航空插座都不是,一个类似于航空插座的塑料座子,质量也很好啊,倒是插座上面电路板有轻微烧糊的痕迹,那么多年了,问题不大,现在这种电烙铁的确不值钱了,本论坛只要搜索“936”,就有这种烙铁的很多资料,自制仿造也行,编程序改进也行,可能还有楼主需要的白光936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SLD吧  以前的设备用料杠杠的

厉害!厉害!的确是SLD,新加坡原装的。

网友E:
拟定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