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仿真为什么字符只能显示一两秒?

楼主(2022-06-08):
程序在开发板上尝试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了仿真里面就是只能显示一两秒,求教!附上完整代码和仿真。
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_DB  P1              //宏定义P1口
sbit RW = P3^5;
sbit RS = P3^6;
sbit E  =   P3^4;                       //位定义LCD1602的RW、RS和E端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LCD_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Strin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
{
    while(i--);
}

void LCD_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_DB = com;                   //待传送代码放入P0口

    delay(100);                     //延时,等待数据稳定
    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RW = 0;                             //选择写入
    E = 1;                              //写入时序
    delay(100);                     //下降沿保持时间
    E = 0;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_DB = dat;                   //待传送代码放入P0口

    delay(100);                     //延时,等待数据稳定
    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RW = 0;                             //选择写入
    E = 1;                              //写入时序
    delay(100);                     //下降沿保持时间
    E = 0;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_WriteCom(0x38);     //功能设定,设置双行显示,8位数据总线DB0~DB7,5X7点阵/字符
    LCD_WriteCom(0x0c);     //显示开关设定,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om(0x06);     //进入模式设定,写一个数据后光标向右移动,显示屏不移动
    LCD_WriteCom(0x01);     //清屏,清空DDRAM的内容
}

/*显示字符串函数,x为行数:1~2,y为列数:1~16,*p是要显示的字符串指针*/
void LCD_WriteStrin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p)
{
     x--;
    y--;
    while(*p != '0')                         //如果没显示到字符串结尾时,就进入循环
    {
        if(x==0)                                 //在第一行显示
        {
            y|=0x80;
            LCD_WriteCom(y);  //将需要显示的列数位置与0x80相与,得到在该行下的具体位置
            LCD_WriteData(*p); //显示p中的字符
            y++;                        //显示完一个字符后,列数+1
            p++;                       //指针地址+1,显示下一个字符
        }
        if(x==1)                                //在第二行显示
        {
            y|=0xc0;
            LCD_WriteCom(y); //将需要显示的列数位置与0xc0相与,得到在该行下的具体位置
            LCD_WriteData(*p); //显示p中的字符
            y++;                        //显示完一个字符后,列数+1
            p++;                       //指针地址+1,显示下一个字符
        }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LCD_WriteString(1,1,"LCD1602");  //在第一行第五列开始显示字符串
    }
}

1602仿真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47-1.html

网友B:
要把仿真图也上传上来看看,还有你对比下是不是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C:
delay太长了

网友D:
如果只显示固定文字
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WriteString(1,1,"LCD1602");  //在第一行第五列开始显示字符串
    while(1)
    {
    }
}

网友E:
while(*p != '0')      这句错了!

网友F:
看下是不是定时里面没做循环

楼主:
您用Proteus仿真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显示固定文字
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我也尝试过这样写,这样写的话就是固定显示了,不能刷新,这样是没问题的。一旦循环显示,就只能显示一两秒,然后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下是不是定时里面没做循环

做了,我在硬件上尝试,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ile(*p != '0')      这句错了!

应该换成\0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尝试过这样写,这样写的话就是固定显示了,不能刷新,这样是没问题的。一旦循环显示,就只能显示一两 ...

如果要更新显示内容
就只在有内容改变时更新一次
或加一些延时
不要高速刷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用Proteus仿真可以正常显示

02两个字缺失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了,我在硬件上尝试,是没问题的。

我也是,实际搭建的硬件没问题,一到proteus就显示一两次,我觉得可能是模拟环境和实际硬件有一些差距,找了好多原因,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是在不行就用别人能显示的1602例子吧,有可能是延时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G:
只需将while(*p != '0') 改为while(*p != '\0') 就OK

网友G:
或者改为while(*p != 0)

网友H:
可能延时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