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单片机定时器控制八个灯花样循环闪烁

楼主(2022-06-0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我的头发都要掉完了

1设计8个小灯进行亮灯循环,间隔约0.5s, 使用定时器实现,编写程序并仿真调试;
2.全亮,保持2s;
3.从上至下依次暗灭,暗灭灯先闪烁3次,后保持暗灭,直至全暗;
4.全暗,保持2s;
5.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重复。

网友A:
论坛里有现成的,搜一下稍微改改就好了。

网友B:
定义一套数组或一个二维数组,任意编写花样,选择显示某数组即显示对应花样。

网友C:
数组大法,任意走动方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