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单片机不可以用rs232下载了?

楼主(2022-06-08):
stc8是支持RS232下载的但是stc32规格书里面去掉了rs232的下载电路,是不是说stc32就不可以用rs232下载了呢?有没有大佬试过的求告知

网友A:
只要芯片还有 RXD、TXD 引脚那没问题,问题是要有烧录软件支持才是关键

网友B:
现在最基本的都是TTL下载 谁还用RS232那么古老的东西?

网友C:
可以的,除了串口可以,还能用USB直接下载。

网友D:
这是STC官网数据,支持串口下载的

网友C:
STC 官方文件有详解这个问题。

STC文件有讲解

STC文件有讲解

网友E:
可以的,需要用STC-LINK,或者TTL转USB(CH340),还可以用芯片自带都硬件USB下载

网友F:
STC 的单片机 从来就不可以 RS232 下载, 用RS232必须要用 MAX232 这类芯片 转成TTL 才能下载。

之所以去掉 RS232 电路章节,纯粹是因为,之前STC提供的 RS232 转 TTL 的电路,是有错的。如果,按他的电路搭出来,基本上,50% 单片机重起一次,就会发烫,所以,后来就去掉了。STC 也不会再推荐 手动搭建RS232的转换电路。去掉的电路多了去了, CH340 的电路,以前手册有的,后来就去掉了。然后,STC的单片机就不能通过 CH340 转 TTL 下载了么?

网友G:
去掉CH340可能是与南京沁恒的关系吧?STC仍然推荐其它公司的USB转RS232芯片。开发程序都是在PC上运行的,PC对外哪有TTL信号电平输出?电平转换或USB转串口与STC无关。STC推荐的通过串口下载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使用类似电路下载,没有问题!

网友H(2022-11-19):
可以,我用MAX232电路下载

网友I:
当然支持串口下载,STC官方更推荐用USB下载,因为更简单。

网友J:
STC32支持USB与串口下载两种方式,STC传统8位单片机使用的UART TTL信号烧录的方式,在STC32上同样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