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基础知识—第五章

楼主(2022-06-09):
第五章 微控制器的开发环境
1   系统开发过程
利用微控制器进行的系统开发可以分为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在硬件开发中,根据系统规格设计硬件部分的电路图。根据设计的电路图制作电路板,采购零件。在软件开发中,根据系统规格设计软件部分的规格。根据规范设计执行编码,并通过编译将其转换成机器语言。然后一起测试硬件和软件。这也称为真机调试(硬件、软件联调)。此时,要使用仿真器等。如果没有发现问题,程序开发完成,开始量产,然后产品发货。
系统开发过程

2   系统开发过程:软件开发
开发软件时,要使用集成开发环境和C编译器。集成开发环境集成了编辑器、构建管理器、C编译器、调试器等工具的功能,是一种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可以无缝重复执行编码、编译和调试等任务的软件工具。C编译器是一种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写的源程序生成机器语言目标文件的软件工具。
集成开发环境简介

3  系统开发过程:结合硬件和软件的测试
软件、硬件开发完成之后,通过在集成开发环境中运行仿真器进行调试。通常,将仿真器和微控制器结合的部分用电缆连接起来,对软件和硬件进行评估。如果调试和评估没有发现程序中有漏洞,则将编写该程序的微控制器所组成的产品生产出来,并开始商业化。
调试

4 系统开发过程:仿真器
仿真器是一种测试工具,由硬件和软件组成。它可以对用户编写的可执行程序进行调试。通过仿真器,软件执行每条指令,检查运行情况,并对存储器和寄存器中的数据进行读写。可以检查各种情况下的运行情况。
仿真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在线仿真器和片上调试仿真器。片上调试仿真器采用集成在目标系统中的微控制器片上调试功能,因此可以在接近真实机器的环境中进行调试。另一方面,在线仿真器通过将仿真器微控制器与真实微控制器分离使用,从而实现高功能性。
仿真器开发简介

网友A:
楼主关于仿真器的描述让我搞了十几年单片机的人很难读懂,初学者更是一头雾水。“仿真器是一种测试工具,由硬件和软件组成”仿真器只可能是硬件,哪来的软件?电脑的开发环境是软件,仿真器芯片内部的监控程序也是软件,没有必要算进仿真器,STC单片机USB转TTL芯片可以充当仿真器,也没有必要硬说这个芯片里面还有软件。“它可以对用户编写的可执行程序进行调试”应该是程序代码才对,可执行程序通常指的是hex文件。“仿真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在线仿真器和片上调试仿真器”,这里的“ 在线”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读懂?在线是网络的说法,与仿真有什么关系?最准确的说法是硬件仿真,仿真器一旦加上“在线”这两个字,就把简简单单的概念搞的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在线仿真的反义词是离线仿真,更是说不通,硬件仿真的反义词是软件仿真,这是对的。“在线仿真器通过将仿真器微控制器与真实微控制器分离使用,从而实现高功能性”这里的“在线”又是什么意思?太难读懂了,下面我为楼主修改一下:
单片机仿真器是一种在电子产品开发阶段代替单片机芯片进行软硬件调试的开发工具,单片机仿真器由硬件组成。它可以对用户编写的代码进行全速运行、运行到断点、单步运行,通过这些调试手段,可观察各种变量、RAM及寄存器的实时数据,跟踪程序的执行情况。
仿真分为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软件仿真是通过电脑仿真软件或者集成开发环境模拟单片机运行情况的仿真技术,硬件仿真是集成开发环境通过仿真器实现的硬件实时仿真。仿真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挂仿真头式仿真器和片上调试仿真器。外挂仿真头式仿真器属于老式仿真器,目前已经淘汰,片上调试仿真器采用集成在目标系统中的微控制器片上调试功能,因此可以在接近真实机器的环境中进行调试。用仿真器调试程序是效率最高的编程方式,可以对硬件电路进行实时的调试,可以迅速找到并排除程序中的逻辑错误,大大缩短单片机开发的周期。
这样写是不是初学者也很容易读懂,无论如何,仿真一定不要用“在线”来描述,极其简单的概念,就被“在线”两个字搅糊涂了。
楼主提供的最后一张图片,上面的是片上调试仿真器,下面的是外挂仿真头仿真器,我的英语很差,通过翻译软件得知,英语的在线是on line,离线是off line,in circuit emulator的确是在线仿真器的意思,实际这个翻译并不准确,直面看是进入线路仿真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外挂式仿真器。

楼主:
       大佬!多谢您的解释。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确实不怎么理解仿真器这块,因为没有经常使用。对于您解释的内容仔细看过,也学习到了,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全篇文章也是从不同的角度,以大量的图文形式,让大家认识微控制器。当然这个东西,我也是搬来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请您谅解!您也可以看一看以下原文,让我们共同探讨、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微控制器基础知识

网友B(2022-08-11):
引用 网友A:
楼主关于仿真器的描述让我搞了十几年单片机的人很难读懂,初学者更是一头雾水。“仿真器是一种测试工具,由 ...

网友C:
谢谢版主的启蒙

网友D(2022-09-10):
5章看完,感谢楼主和大佬

网友E(2022-10-27):
谢谢楼主分享,讲的很详细

网友F(2022-12-02):
谢谢你 很有收获

网友G(2023-02-13):
引用 楼主:
       大佬!多谢您的解释。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确实 ...

求谅解的些过了,论坛讲的是论而不是批,更不是指责。
“仿真器是一种测试工具,由硬件和软件组成”只是习惯称呼,没错。
曾经网上“吊打小壁虎”做出来的只是个连接器,可玩的重点是软件。
我们常说的“单片机”严格地说也只是个硬件而没啥含软件的事,但......
较真的说:仿真系统是一种测试工具,由硬件(仿真器)、对应的软件和操控者等共同组成。
累......

网友H(2024-10-24):
谢谢版主和楼主,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网友I(2025-05-03):
同一班级,同一堂课堂,有不少学生,老师的书上,也就那么几行文字,但确教出了惊人的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