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转换及串行通信程序

楼主(2022-06-09):
要求:
1.硬件选择通道,转换结果显示在LED上
2.利用串口助手与单片机就行串行通信,收到大写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发回,反之亦然,但数字不变。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VAR,H4,L4;

uchar cod[]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16进制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n;i>0;i--)
        {
                for(j=28;j>0;j--);
        }
}

void display()
{
         H4=D/16;
         L4=D%16;

         P2=cod[L4];
         P1=0xfe;
         delay(1);
         P2=0xff;
         delay(10);

         P2=cod[H4];
         P1=0xfd;
         delay(1);
         P2=0xff;
         delay(10);
}

void main()
{
        while(1)
        {
                XBYTE[0x8000]=0x00;
                delay(50);
                D=XBYTE[0x8000];
                display();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VAR,H4,L4;

uchar cod[]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16进制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n;i>0;i--)
        {
                for(j=28;j>0;j--);
        }
}

void display()
{
         H4=D/16;
         L4=D%16;
         P2=cod[L4];
         P1=0xfe;
         delay(1);
         P2=0xff;
         delay(10);
         P2=cod[H4];
         P1=0xfd;
         delay(1);
         P2=0xff;
         delay(10);
}

void main()
{
        PCON=0x80;//SMOD置1,波特率加倍
        SCON=0x50;//设置为工作方式1:SCON:SMO SM1 SM2 REN TB8 RB8 TI(0101 0000)
        TMOD=0x20;//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a;//计数器赋初值
        TL1=0xfa;
        TR1=1;//打开计数器

        while(1)
        {
                while(!RI){display();}
                D=SBUF;
                VAR=D;
                RI=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display();
                if(0x40<D&&D<0x5b){VAR=D+0x20;}//大写变小写
                else if(0x60<D&&D<0x7b){VAR=D-0x20;}//小写变大写
                SBUF=VAR;
                while(!TI){display();}
                TI=0;//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