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做通道切换电路

楼主(2022-06-09):
如图 用三极管代替波段开关来实现电刺激强度 这电路可行吗

强度1就导通Q1然后采样ADC1电压 强度2 就导通Q2 然后断开Q1采样ADC2电压 依次类推

网友A:
思路可行,但是你的图纸完全是错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可行,但是你的图纸完全是错的,没法用。

哪里是错的 ?

网友A:
P2.6、P2.7这些控制信号要相对于Q1E、Q2E、Q3E为高才可以控制,但是Q1E~Q3E电压是浮动的,所以你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6、P2.7这些控制信号要相对于Q1E、Q2E、Q3E为高才可以控制,但是Q1E~Q3E电压是浮动的,所以你无法控制 ...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对电路不太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对电路不太熟

先用NPN管反相器提升电压,10V一侧用PNP管切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NPN管反相器提升电压,10V一侧用PNP管切换电阻。

如果用CD4051来代替三极管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CD4051来代替三极管可行吗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CD4051来代替三极管可行吗

你查下CD4051的导通电阻,最大电流。即使上面条件满足也无法直接使用,因为10V供电高电平是大于6V,单片机提供不了!

网友C:
为啥要这么复杂,直接用PWM占空比来控制输出不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这么复杂,直接用PWM占空比来控制输出不简单的多

想着用MCP420数字电位器来控制电压输出 但出来的波形电压和想要的有误差

网友D:
哪里需要那么复杂?这样不是很简单?我只画了两路,需要几路楼主自己加,两路可以控制三挡了,分别导通和同时导通,电阻阻值楼主自己算,R1可以不要,晶体管基级电容不能省,防止编程期间烧坏晶体管,编完程序确实有把握保证晶体管不会长时间导通或者长时间导通不会烧坏晶体管,可以去掉基级电容,贴片8050功率不够可以用贴片场效应管,SI2302我亲自试过,1安培以上电流长时间导通,温度很低。
10楼说的是对的,直接用PWM占空比来控制输出,一个晶体管就够了。

网友C:
简单点就可以了,我做的一个耐压测试仪电通过单片机PWM输出控制电压大小可以从十几伏到2000v可调,直接一个MOS管驱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