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和电路图也是对的,可以烧入运行,但是运行后LED不亮是为什么,求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2-06-09):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_LCD(void);
void LCD_Command(uchar,uchar);
void LCD_Data(uchar);
void ReadyLCD(void);
void Display_char(uchar,uchar,uchar);
void Display_str(uchar,uchar,uchar code *Data);
void Change(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init_18B20(void);
uchar Read_18B20(void);
void Write_18B20(uchar);
void Read_temp(void);
void Delay_us(uchar i);
void Key_scan(void);
void Key_set(void);
void Key_inc(void);
void Key_dec(void);
void Alarm(void);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sbit DQ=P1^7;
sbit Normal=P2^4;
sbit Alarm_H=P2^5;
sbit Alarm_L=P2^6;
sbit Alarm_BEEP=P2^7;
uchar Set_flag=0;
uchar Temp_mea,Temp_set1,Temp_set2;
uchar Temp_high_1,Temp_high_2;
uchar Temp_low_1,Temp_low_2;
uchar Temp_true_1,Temp_true_2;
extern uchar code str0[]={"High:  C Low:  C"};
extern uchar code str1[]={"Mode:    Deg:  C"};
extern uchar code str2[]={"    Hellow!!    "};
extern uchar code str3[]={"0123456789"};
extern uchar code mode[]={"NHL"};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P1=0xff;
P2|=0x70;
P2&=0x7f;
Temp_set1=90;          //上限报警温度初值90
Temp_set2=10;          //下限报警温度初值10
Delay(500);            //延时500ms启动
init_LCD();              //LCD初始化
init_18B20();            //DS18B20初始化
Display_str(0,0,str2);    //开机界面
Display_str(0,1,str2);    //开机界面
Delay(2000);
Display_str(0,0,str0);
Display_str(0,1,str1);
while(1)
{
Key_scan();      //扫描键盘
Read_temp();    //读取温度
Change();
Display();        //显示
Alarm();        //指示灯与报警程序
Delay(1000);
}
}
/********延时kms********/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60;j++)
{
;
}
}
}
/********显示模块********/
/********LCD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P0=0;
Delay(15);
LCD_Command(0x38,0);
Delay(5);
LCD_Command(0x38,0);
Delay(5);
LCD_Command(0x38,0);
Delay(5);
LCD_Command(0x38,1);  //8位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形
LCD_Command(0x08,1);  //关闭显示
LCD_Command(0x01,1);  //清屏
LCD_Command(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
LCD_Command(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
/********写指令数据到LCD********/
void LCD_Command(uchar LC,uchar BC)
{
if(BC) ReadyLCD();
P0=LC;
LCD_RS=0;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D_RW=0;      //写模式
LCD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LCD********/
void LCD_Data(uchar LD)
{
ReadyLCD();
P0=LD;
LCD_RS=1;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D_RW=0;      //写模式
LCD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0;
}
/********检测LCD忙状态********/
void ReadyLCD(void)
{
P0=0xff;
LCD_EN=1;
LCD_RS=0;
LCD_RW=1;
_nop_();
while(P0&BUSY)
{
LCD_EN=0;
_nop_();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
LCD_EN=0;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Y&=0x01;
X&=0x0f;
if(Y) X|=0x40;
X|=0x80;
LCD_Command(X,0);
LCD_Data(Data);
}
/********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_st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ata)
{
uchar List=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_char(X,Y,Data[List]);
List++;
X++;
}
}
/********显示字型转换********/
void Change(void)
{
Temp_high_1=Temp_set1/10;
Temp_high_2=Temp_set1%10;
Temp_low_1=Temp_set2/10;
Temp_low_2=Temp_set2%10;
Temp_true_1=Temp_mea/10;
Temp_true_2=Temp_mea%10;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void)
{
Display_char(5,0,str3[Temp_high_1]);
Display_char(6,0,str3[Temp_high_2]);
Display_char(13,0,str3[Temp_low_1]);
Display_char(14,0,str3[Temp_low_2]);
Display_char(5,1,mode[Set_flag]);
Display_char(13,1,str3[Temp_true_1]);
Display_char(14,1,str3[Temp_true_2]);
}
/********温度测量模块********/
/********DS18B20初始化********/
void init_18B20(void)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us(4);      //延时
DQ=0;            //将DQ拉低
Delay_us(25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us(40);
x=DQ;
Delay_us(20);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18B20(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_nop_();
dat>>=1;
DQ=1;
Delay_us(1);
if(DQ) dat|=0x80;
Delay_us(10);
}
return(dat);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_nop_();
DQ=dat&0x01;
Delay_us(10);
DQ=1;
dat>>=1;
Delay_us(10);
}
}
/********从DS18B20读取温度********/
void Read_temp(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4);
ini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be);
a=Read_18B20();
b=Read_18B20();
t=b;
t<<=8;
t=t|a;
Temp_mea=t*(0.0625);
}
/********精确延时********/
void Delay_us(uchar i)
{
while(--i);
}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temp;
P1=0xff;
if(P1!=0xff)
{
Delay(20);  //延时消抖
if(P1!=0xff)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fe:Key_set();break; //P1.0按下,功能选择
case 0xfd:Key_inc();break; //P1.1按下,数字加一
case 0xfb:Key_dec();break; //P1.2按下,数字减一
default:break;
}
}
}
}
/********工作模式子程序********/
void Key_set(void)
{
Set_flag++;
if(Set_flag>=3)  //Set_flag=1,设定上限值
Set_flag=0;    //Set_flag=2,设定下限值
}
/********按键加一子程序********/
void Key_inc(void)
{
switch(Set_flag)
{
case 1:Temp_set1++;
if(Temp_set1>=99) Temp_set1=99;break;
case 2:Temp_set2++;
if(Temp_set2>=Temp_set1) Temp_set2=Temp_set1;break;
default:break;
}
}
/********按键减一子程序********/
void Key_dec(void)
{
//Delay(150);
switch(Set_flag)
{
case 1:Temp_set1--;
if(Temp_set1<=Temp_set2) Temp_set1=Temp_set2;break;
case 2:Temp_set2--;
if(Temp_set2<=1) Temp_set2=1;break;
default:break;
}
}
/********报警和指示程序********/
void Alarm(void)
{
uchar High;
uchar Low;
High=Temp_set1+5;
Low=Temp_set2-5;
if(Temp_mea>High)
{
Normal=1;
Alarm_H=0;
Alarm_L=1;
Alarm_BEEP=1;
}
else
{if(Temp_mea<Low)
{
Normal=1;
Alarm_H=1;
Alarm_L=0;
Alarm_BEEP=1;
}
else
{
Normal=0;
Alarm_H=1;
Alarm_L=1;
Alarm_BEEP=0;
}
}
}

楼主:
是那个电子屏不亮,LCD,,说错了,

网友A:
亮度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节了?

运行之后,那个电子屏是亮的,但是不显示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之后,那个电子屏是亮的,但是不显示内容

电路简化后单独试LCD,电源标识用系统默认不要随便编辑。

网友C:
某版本的Proteus LCD1602 不支持查忙
程序在ReadyLCD那里死循环了
把相关的代码注释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版本的Proteus LCD1602 不支持查忙
程序在ReadyLCD那里死循环了
把相关的代码注释掉看看

我把判忙那一段注释之后,它还是不显示,

网友D:
先好好查查硬件是否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判忙那一段注释之后,它还是不显示,

LCD_Command或LCD_Data的最后加40us延时

LCD_Command(0x01, 1); //清屏
Delay(5);//<<<<<<<<<<<<<<<<之后加2ms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简化后单独试LCD,电源标识用系统默认不要随便编辑。

我把电路简化成这样,然后烧入程序 依然是只亮不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_Command或LCD_Data的最后加40us延时

LCD_Command(0x01, 1); //清屏

加上了,还是不显示,唉

网友E:
LCD瓦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运行之后,那个电子屏是亮的,但是不显示内容

亮的是背光,不要单片机通电就会亮,人家问的是对比度调节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了,还是不显示,唉

延时夠长吗?
把改完的代码放上来

网友G:
原代码显示部分没问题,仿真、实物都正常显示,温度部分也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简化成这样,然后烧入程序 依然是只亮不显示内容

你的代码没有做任何改动,就显示这个效果。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没有做任何改动,就显示这个效果。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代码。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我的LCD只亮,不显示任何内容,和你放到图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我的LCD只亮,不显示任何内容,和你放到图不一样,

用你的原代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没有做任何改动,就显示这个效果。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代码。

难道是proteus版本的问题,我是8.9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没有做任何改动,就显示这个效果。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代码。

好像显示了,但是,可以调上下限温度数值了,但是Ds18B20,调它的温度,LCD显示屏上面不随着变化,唉

网友H:
显示部分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夠长吗?
把改完的代码放上来

改完之后可以显示内容了,可以调节温度上下限,但是DB18B20上的温度,不在LCD上显示,LCD上一直是一个固定的温度,正常情况应该是18B20变化,LCD随着变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显示部分应该有问题

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显示了,但是,可以调上下限温度数值了,但是Ds18B20,调它的温度,LCD显示屏上面不随着变化,唉

DS18B20对时序敏感,要确保延时准确。另外获取的温度值是16位数据,t应定义为int型。

网友G: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此案是个很好的例子,新手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吧,逐步积累知识、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