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屏幕显示方向问题

楼主(2022-06-09):
情况:在写一个LCD程序 但是调试的时候 显示图片和篮筐文字显示方向是反的 调整了显示芯片的0X36H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问题:想问一下 如果通过调整写字符的函数来调整显示字符的方向
蓝色筐里的是字符 其余的都是图片

谢谢大佬的解答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Display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Display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Display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