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堆塔跑马灯代码异常问题

楼主(2022-06-09):
遇到个项目  国产8位单片机没AD  充电LED显示这里卡住了 共有4颗LED 分别 LED1、LED2、LED3、LED4  //D1  D2  D3  D4
堆塔跑马灯 4颗灯跑马灯,定时一段时间 LED1灯常亮其余跑马灯 后续定时一段时间 依次类推 到最后一颗LED4闪烁,满电灯全亮。 我写了的这个在while里面有问题,定时函数里面写的标志位 没作用
代码进到跑马灯void ledpmd()里面第一个if,后面else if 跑不起来 求大佬指教一下

void  ledpmd(void)
{
        if(cm_ledfag==1)   // 充电开启 前2分钟流水跑马灯
        {
             if(cn1s)
            {
                time1s++;
                cn1s=0;
            }
            if(time1s>40)  //定时1s
            {
                time1s=0;

                if(ledcn++>4)

                ledcn=0;

                    switch(ledcn)
                    {
                        case 0:
                                    D1=1;
                                    D2=1;
                                    D3=1;
                                    D4=1;
                        break;

                        case 1:
                                     D1=0;
                        break;

                        case 2:
                                     D2=0;
                        break;

                        case 3:
                                     D3=0;
                        break;

                        case 4:
                                     D4=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
            }  //

        else if(led_state==2)  // 定时2分钟标志位  LED1常亮 LED2-LED4流水跑马灯
        {
            if(cn1s)
            {
                time1s++;
                cn1s=0;
            }
            if(time1s>40)   //定时1s
            {
                time1s=0;

                    if(ledcn++>4)

                        ledcn=0;

                    switch(ledcn)
                    {
                        case 0:
                             D1=0;
                             D2=1;
                             D3=1;
                             D4=1;
                        break;

                        case 1:
                              D1=0;
                        break;

                        case 2:
                              D2=0;
                        break;

                        case 3:
                              D3=0;
                        break;

                        case 4:
                              D4=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
           }  //  2分钟

        else if(led_state==3)   // 定时20分钟标志位  LED1-LED2常亮 LED3-LED4流水跑马灯
        {
            if(cn1s)
            {
                time1s++;
                cn1s=0;
            }
            if(time1s>40)  //定时1s
            {
                time1s=0;

                    if(ledcn++>4)

                        ledcn=0;

                    switch(ledcn)
                    {
                        case 0:
                             D1=0;
                             D2=0;
                             D3=1;
                             D4=1;
                        break;

                        case 1:
                              D1=0;
                        break;

                        case 2:
                              D2=0;
                        break;

                        case 3:
                              D3=0;
                        break;

                        case 4:
                              D4=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
           }        //  20分钟

          else if(led_state==4)    // 定时30分钟标志位  LED1-LED3常亮  LED4闪灯
           {
            if(cn1s)
            {
                time1s++;
                cn1s=0;
            }
            if(time1s>40)  //定时1s
            {
                time1s=0;

                    if(ledcn++>4)

                        ledcn=0;

                    switch(ledcn)
                    {
                        case 0:
                             D1=0;
                             D2=0;
                             D3=0;
                             D4=1;
                        break;

                        case 1:
                              D1=0;
                        break;

                        case 2:
                              D2=0;
                        break;

                        case 3:
                              D3=0;
                        break;

                        case 4:
                              D4=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
           }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PWM1_INITIAL();          //初始化T2
    TIMER0_INITIAL();
     GIE = 1; //开中断
     T0IE = 1;

   // LED灯初始化
        D1=0;     //=1置高  关闭LED
        D2=0;
        D3=0;
        D4=0;
        PR2L=0;
        led_state=0;
        ledpmd();

     while(1)
     {
         MCLRWDT();          //清看门狗

            if(flag2s)  //关闭开机画面
            {
               flag2s=0;
                D1=1;
                D2=1;
                D3=1;
                D4=1;
            }
          //--------------------------------
            if(CH) //充电高电平
            {
                MCLRWDT();

            //-------跑马灯入口----------
                    ledpmd();
            //------------------------------
                cm_ledfag=1;         //状态位
        //----------2min------------------
                if(flag_m1)     // 中断函数里面1分钟 flag_m1 置一次1
                {
                    min2++;
                    flag_m1=0;
                }
                if(min2>1)
                {
                    min2=0;
                    flag_m1=0;
                    cm_ledfag=0;
                    led_state=2;    //状态位
                    cn5s=0;
                    flag5s=0;
                }
       //------------20min-----------------
                if(flag_m1)
                {
                    min20++;
                    flag_m1=0;
                }
                if(min20>19)
                {
                    min20=0;
                    flag_m1=0;
                    cm_ledfag=0;
                    led_state=3;    //状态位
                    cn5s=0;
                    flag5s=0;
                }
        //--------------30min----------------
                if(flag_m1)
                {
                    min30++;
                    flag_m1=0;
                }
                if(min30>29)
                {
                    min30=0;
                    flag_m1=0;
                    cm_ledfag=0;
                    led_state=4;        //状态位
                    cn5s=0;
                    flag5s=0;
                }
        //-------------------------------------
            }

   } //while

}  //main

网友A:
你只用一个 flag_m1来判断1分钟
第一个if判断完后就清零
下面的if进不去

而且你把cm_ledfag=1;放在while(1)里
那他就永远等于1了
下面的if当然进不去

     cm_ledfag=1;         //状态位
     while(1)
     {
         MCLRWDT();          //清看门狗

            if(flag2s)  //关闭开机画面
            {
               flag2s=0;
                D1=1;
                D2=1;
                D3=1;
                D4=1;
            }
          //--------------------------------
            if(CH) //充电高电平
            {
                MCLRWDT();

            //-------跑马灯入口----------
                    ledpmd();
            //------------------------------
                if(flag_m1)     // 中断函数里面1分钟 flag_m1 置一次1
                {
                    if(minCnt<30)minCnt++;
                    flag_m1=0;
                }
        //----------2min------------------
                if(minCnt==2 && led_state!=2)
                {
                    cm_ledfag=0;
                    led_state=2;    //状态位
                    cn5s=0;
                    flag5s=0;
                }
       //------------20min-----------------
                if(minCnt==20 && led_state!=3)
                {
                    cm_ledfag=0;
                    led_state=3;    //状态位
                    cn5s=0;
                    flag5s=0;
                }
        //--------------30min----------------
                if(minCnt==30 && led_state!=4)
                {
                    cm_ledfag=0;
                    led_state=4;        //状态位
                    cn5s=0;
                    flag5s=0;
                }
        //-------------------------------------
            }

   } //wh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只用一个 flag_m1来判断1分钟
第一个if判断完后就清零
下面的if进不去

单片机也没比较器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用比较器做,这样效果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