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不跟单片机发数据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09):
#include <STC8.H>
xdata unsigned char aj[]={~0x21,~0x18,~0x28,~0x48,~0x14,~0x24,~0x44,~0x12,~0x22,~0x42};
xdata unsigned char a[4]={~0x01,~0x02,~0x04,~0x08};
xdata unsigned char mi[]={1,2,3,4,5,6};
xdata unsigned char shu[6];
xdata int x,y,s,k,xb,xm;
xdata int i,j;
xdata int y1,y2,cp,cp1;
sbit led=P0^5;
xdata int xxx;

//zhongduan shewzs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7;                //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    = 1;          //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UART Send a byte
{
        SBUF = c;
        while(!TI);                //发送完为1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 Receive a byteg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接收完为1
        RI = 0;
        led=0;
        dat = SBUF;
        return (dat);
}

sbit buzz=P3^4;
sbit KEY_DOWN=P2^3;
sbit KEY_CANCEL=P2^2;
sbit KEY_OK=P2^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CEICE_BUFFER[32];
xdata unsigned int finger_id = 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        unsigned int a;
//        while(ms)
//        {
//                a=1800;
//                while(a--);
//                ms--;
//        }
////        return;
//}
void Delay_Us(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
{
        while(m--)
        {
                 Delay_Us(125);
        }
}
void Buzz_Times(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times;i++)
        {
                led=buzz=0;
                 Delay_Ms(200);
                 led=buzz=1;
                 Delay_Ms(200);
        }
}
//FINGERPRINT通信协议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Device[10] ={0x01,0x00,0x07,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1b};//口令验证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0x05};    //获得指纹图像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Templete_Count[6] ={0x01,0x00,0x03,0x1D,0x00,0x21 }; //获得模版总数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3,0xE7,0x00,0xF8}; //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99,使用BUFFER1中的特征码搜索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_0_9[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0,0x13,0x00,0x21}; //搜索0-9号指纹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1[7]={0x01,0x00,0x04,0x02,0x01,0x0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2[7]={0x01,0x00,0x04,0x02,0x02,0x00,0x09};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2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g_Model[6]={0x01,0x00,0x03,0x05,0x00,0x09};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Delete_All_Model[6]={0x01,0x00,0x03,0x0d,0x00,0x11};//删除指纹模块里所有的模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将BUFFER1中的特征码存放到指定的位置
//volatile: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
/*------------------ FINGERPRINT命令字 --------------------------*/
//发送包头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
        int i;
        for(i=0;i<6;i++) //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
//发送指令
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
        int i=0;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0;i++)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Device[i]);
          }
}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
     FPM10A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void FPM10A_Cmd_Get_Img(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发送命令 0x1d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Img[i]);
        }
}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1[i]);
             }
}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发送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2[i]);
             }
}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void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1;i++)
           {
                  Uart_Send_Byte(FPM10A_Search[i]);
                      }
}

void FPM10A_Cmd_Reg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M10A_Reg_Model[i]);
                      }

}
//删除指纹模块里的所有指纹模版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包头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for(i=0;i<6;i++) //命令合并指纹模版
           {
      Uart_Send_Byte(FPM10A_Delete_All_Model[i]);
                 }
}
//保存指纹
void FPM10A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int storeID )
{
       unsigned long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FPM10A_Save_Finger[5] =(storeID&0xFF00)>>8;
       FPM10A_Save_Finger[6] = (storeID&0x00FF);
                   for(i=0;i<7;i++)   //计算校验和
                              temp = temp + FPM10A_Save_Finger[i];
                   FPM10A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FPM10A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9;i++)
                      Uart_Send_Byte(FPM10A_Save_Finger[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添加指纹
void FPM10A_Add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OLED_Clear(); //清屏
        finger_id=0;
        while(1)
        {
        OLED_ShowString(20,4,"Add  finger",16);
        OLED_ShowString(20,6,"ID is",16);
        //按返回键直接回到主菜单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按切换键指纹iD值加1
        if(KEY_DOWN == 0)
        {
                while(KEY_DOWN==0);
                if(finger_id == 1000)
                {
                        finger_id = 0;
                }
                else
                finger_id = finger_id + 1;
        }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OLED_ShowNum(0,0,0,1,16);OLED_ShowNum(0,0,finger_id/100,1,16);OLED_ShowNum(0,0,finger_id%100/10,1,16);OLED_ShowNum(0,0,finger_id%100%10,1,16);
//         LCD1602_WriteCMD(0xc0+10);
//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48);
//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OLED_ShowString(10,2,"ksok",16);

         //按确认键开始录入指纹信息
         if(KEY_OK == 0)
          {
                          while(KEY_OK==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3,"ks",16);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while(KEY_CANCEL == 1)
                   {
                          //按下返回键退出录入返回fingerID调整状态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100);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FPM10A_Receive_Data(12);
OLED_ShowString(20,3,"chenggong",16);
                                        Buzz_Times(1);
                                        Delay_Ms(1000);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while(1)
                                        {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200);
//                                                LCD1602_Display(0x80,"Successful entry",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                                                 LCD1602_WriteCMD(0xc0+10);
//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48);
//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Reg_Model();//转换成特征码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Save_Finger(finger_id);
                                          FPM10A_Receive_Data(12);
                                                Buzz_Times(1);
                                                Delay_Ms(1000);
                                                finger_id=finger_id+1;
                                            break;
                                          }
                                   }

                                break;
                                        }
                                }
//                        ClrScreen(); //清空显示屏
                        }
                //        Delay_Ms(500);
                }
}

//搜索指纹
void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
        led=
        unsigned int find_fingerid = 0;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do
        {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100);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
                        FPM10A_Receive_Data(16);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0) //搜索到
                        {
//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success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Buzz_Times(1);
                                //拼接指纹ID数
                                find_fingerid = FPM10A_RECEICE_BUFFER[10]*256 + FPM10A_RECEICE_BUFFER[11];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                                 LCD1602_WriteCMD(0xc0+10);
//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48);
//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10+48);
//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10+48);
                                Delay_Ms(2000);
                           }
                                else //没有找到
                                {
//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failed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Buzz_Times(3);
                                }
                        }
                }while(KEY_CANCEL == 1);
}
//删除所有存贮的指纹库
void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0;
//                                LCD1602_Display(0x80,"   empty all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Yes or no ?  ",0,16);
                do
                 {
                        if(KEY_OK==0)
                        {
                                while(KEY_OK==0);
//                                LCD1602_Display(0x80,"   emptying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Delay_Ms(300);
//                                LCD1602_WriteCMD(0xc0);
                                for(i=0;i<16;i++)
                                 {
                                //        LCD1602_WriteDAT(42);
                                        Delay_Ms(100);
                                 }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FPM10A_Receive_Data(12);
//                                LCD1602_Display(0x80,"   All empty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Buzz_Times(3);
                                break;
                        }
                 }while(KEY_CANCEL==1);
}

void Device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0;
                FPM10A_RECEICE_BUFFER[9]=1;                                           //串口数组第九位可判断是否通信正常
//                LCD1602_Display(0xc0,"Loading",0,7);                   //设备加载中界面
                for(i=0;i<8;i++)                                                           //进度条式更新,看起来美观
                {
                        //LCD1602_WriteDAT(42);                               //42对应ASIC码的 *
                        Delay_Ms(200);                                                           //控制进度条速度
                }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failure",0,16);      //液晶先显示对接失败,如果指纹模块插对的话会将其覆盖
                FPM10A_Cmd_Check();                                                                        //单片机向指纹模块发送校对命令
                FPM10A_Receive_Data(12);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存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0)                                        //判断数据低第9位是否接收到0
                {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success",0,16);        //符合成功条件则显示对接成功
                }
}
,9,16);//
//                OLED_ShowChinese(108,2,10,16);//
//                OLED_ShowChinese(5,4,18,16);//
//                OLED_ShowChinese(25,4,19,16);//
//                OLED_ShowChinese(45,4,20,16);//
//                OLED_ShowChinese(65,4,21,16);//
//                OLED_ShowChinese(85,4,22,16);//
//                OLED_ShowString(105,4,":",16);
                P2=0xff-0x10;
        while(1)
        {

if(KEY_DOWN==0)        y1=1;
if(KEY_DOWN==1&&y1==1)
        {
                                 FPM10A_Find_Fingerprint();y1=0;                                        }
if(KEY_CANCEL==0)        y1=2;
if(KEY_CANCEL==1&&y1==2)
        {
                                        FPM10A_Add_Fingerprint();y1=0;}

                        Delay_Ms(100); //延时判断100MS检测一次
//        an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