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一进程序就弹出此窗口
关闭

楼主(2022-06-09):
纯纯小白,真的请教各位了,第一次玩贴吧这样的东东,不知道200黑币在悬赏够不够多,要是明天中午之前解决了请务必收下我的100黑币答谢!真的不明白,谢谢各位解答了~

然后按F5就是这样

然后按F5就是这样

首先是这样,一打开程序就这样

首先是这样,一打开程序就这样

程序开头是这样

程序开头是这样

网友A:
u need a cr ck.

网友B:
限制级的说明软件未 PJ ,ZCJ 伺候,另外软件缺 STC 文件需下载添加到指定的相关文件夹下 。完事后个人使用的会减免船票

网友C:
免费版的CODE不能超2K大小。你要找一个 版或者一个正版授权的才行。

网友C:
第二个,你要下载相关的头文件。stc-isp-v6.89.exe,这个烧录软件里面有很多功能,你可以从里面把头文件下载到电脑里。

网友D:
你需要处理一下,方法:www mr-wu cn/keil-mdk-uvision-5-crack/comment-page-1/
下载Keil MDK机压缩包并解压出来,运行它,CID栏填入你Keil MDK License Management里显示的CID值,首先以【管理员】方式运行Keil μVision 5,然后通过菜单栏“File->License Management…”打开【License Management】对话框。

网友E(2024-10-28):
按照此指引来, 就可以解决2K限制问题了.

网友F:
用老王%工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