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单片机FPMU浮点数运算测试

楼主(2022-06-09):
     最近想做一块控制步进电机的控制板,其中用到有三角函数的算法,开始的时候用STC12C5A60S2, 运算及控制速度还可以;最近了解最新的STC32G,最为惊喜的是它内嵌了FPMU三角函数,因为步进画圆弧要用到,所以申请几片试用,经测试结果,运算速度的确快,同一频率下:STC12用了2.7ms , STC32G用了19us。有点说明下:申请是免费的,但快递费23,一共6片。如果网上购买的话也可能用差不多的价钱,如果想“白嫖”的要衡量一下。现在有一个问题:添加库文件后编译结果有14个警告,虽然未影响结果,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下。

网友A:
没有使用的函数警告

网友B:
有什么意义。STC12可以满足要求了,STC32快有意义吗?楼主频率只要11.0596MHz就行了,STC12最快至少30MHZ,还可以快3倍。大部分应用对速度没有要求,STC89都可以运行。单纯提高单片机速度意义不大。

网友C:
具体还要看用在什么地方。速度快了肯定是好事,比如刷一个TFT的屏,肯定比89的好用。速度快了,能应用的场合就多了。毕竟便宜啊。能用STC实现的肯定不会选STM吧。

网友D:
警告是因为库里面有的函数没调用到,这个都会有的,c251编译器不能像c51那样可以通过设置自动移除未参与编译的函数。所谓的运算速度提高不过是MCU指令执行速度提高导致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回复,明白了;运算度快还是有好处的,比如用步进电机画圆时,刷一个TFT的屏(楼上所说)就有明显的区别,当然选用那种单片机还要看应用的环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回复,明白了;运算度快还是有好处的,比如用步进电机画圆时,刷一个TFT的屏(楼上所说)就有 ...

快肯定是有好处了,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不爽,但好处肯定是多的
这快的它能慢下来,慢的它是快不起来的嘛
警告的话,楼上也有人说了,应该是有的函数没有调用就警告了,你看一下警告的地方就应该能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F:
楼主,STC32G没有浮点库,将来的STC32F的才有浮点库。STC32G有扩展乘除法库。STC32G本身就支持好多16位和32位的数据处理和计算,所以速度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