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从机控制系统设计问题,该怎么设计,思路是什么

楼主(2022-06-09):
主从机控制系统。主机发送不同命令给从机,从机控制双路电机的启停、正反转和调速等功能。

网友A:
把通讯协议定义好。差不多就能写出来了

网友B:
你先要确定接口形式,232?SPI?IIC?485还是CAN?

网友C:
就用串口吧。自己编写一个协议。这边发送00001111那边就启动A电机,发送11110000那边就停止。
自己写嘛。随便写。

网友D:
先确定是一主一从还是一主多从,然后据此确定通讯使用的硬件,后面再根据硬件设计软件通讯协议

网友E:
并口通讯,串口通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