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ILI9341显示图片程序(思路)

楼主(2022-06-09):
求指导   谢谢大家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楼主:
弄了几天了已经

网友A:
又到求思路的季节了,还是上淘宝的比较靠谱

据网上的例子,可以先高价拿货然后以举报啥的要求退款,说不定还可以上头条的。

网友B:
一手都不伸,坐等思路。思路在别人的脑子里,自己能学会吗?
先到网上去收集点资料,慢慢搞,把电路先连接起来,把程序写出来,有问题了在来问啊。
什么也不做,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C:
我也来蹲,这个设置端口是最复杂的

网友D:
弄了几天就弄出这个么玩意?一个CPU、 一个LCD的仿真图?
网上9341的驱动多如牛毛,你有去找了吗?还是说你就在这静等结果?
告诉你一个方法:
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其上的LCD驱动包含了市面上常见不常见的N种驱动,不用花钱就能下载到!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精英STM32F103开发板V3
//2.4寸/2.8寸/3.5寸/4.3寸/7寸 TFT液晶驱动
//支持驱动IC型号包括:ILI9341/ILI9325/RM68042/RM68021/ILI9320/ILI9328/LGDP4531/LGDP4535/
//                  SPFD5408/1505/B505/C505/NT35310/NT35510/SSD1963等

网友D:
就好比:你用手在一块空地上画个圈,对众人说:我要在这盖栋房子,大家来帮忙!

帮忙!怎么帮?你脑中没有个预案,连个设计图稿都是没有!
是不是要大家帮你把房子设计出来、盖好了,你直接拎包入住?好吧,如果这次有人帮你,那下次呢?

扯远了。。
说说你都进行到哪里了?遇到了什么难题?

网友E:
论坛里有啊

89c51单片机仿真彩屏ILI9341液晶屏porteus仿真+keil工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2156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