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时1,2,3报错 显示2,2,3就正常,怎么回事,请帮忙指教,谢谢

楼主(2022-06-10):
如图

网友A:
啥叫报错?
哪里报错?
报错信息呢?

网友B:
你对照一下就知道哪里不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P0=0x00;dula=1;dula=0;
                P0=~(0x01<<i);wela=1;wela=0;
                P0=table[i+1];dula=1;dula=0;
                i=++i%6;
                Delay_ms(1);
        }
}

网友C:
加上消隐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写法复杂化了,还是用查表法更好
        while (1)
        {
                P0=0x00;DU1=1;DU1=0;
                WE1=1;P0=0xfe;WE1=0;
                DU1=1;P0=0x06;DU1=0;//1
                delay(10);
                P0=0x00;DU1=1;DU1=0;
                WE1=1;P0=0xfd;WE1=0;
                DU1=1;P0=0x5b;DU1=0;//2
                delay(10);
                P0=0x00;DU1=1;DU1=0;
                WE1=1;P0=0xfb;WE1=0;
                DU1=1;P0=0x4f;DU1=0;//3
                delay(10);

楼主(2023-11-10):
引用 网友D:
这种写法复杂化了,还是用查表法更好
        while (1)
        {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