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关开通时,电流波形有一个尖峰后面就电流变小了?

楼主(2022-06-10):
开关管开通后电流波形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9-10):
可能因为MOS管的寄生电容、电路谐振、二极管反向恢复..........
具体还得看你的电路。我碰到的类似情况多是电容放电,MOS管导通,Coss放电开始,Vds的电压下降,电流Id也就随之减小。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