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C8A8K64D4单片机检测电池电压?

楼主(2022-06-10):
做了个小玩意,充电用的是LP4060,5V放电用的是LP3120,3V放电用的是RT9193, 使用时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后,屏幕背光就亮不起来了,但可以黑屏使用,感觉怪怪的,想做个电池电压检测功能,电压过低时就自动关机,象手机那样。
不知道检测电池电压要用到IO口吗,用那个比较合适

网友A:
STC8A8K64D4可以使用2.0-5.0V电压供电
它有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用于测量电源电压
如果是锂电压,就不需要单独的IO去测量电压的,也不需要LDO
锂电池直接给STC8A8K64D4供电,通过计算16通道的数字量,就可以知道电池电压是多少了
实际测试的精度和用单独IO测量结果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A8K64D4可以使用2.0-5.0V电压供电
它有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用于测量电源电压
如果是锂电压,就不需要单 ...

谢谢,网上找到一个测内部电压的方法,不过我这个因为MCU 的IO有输出5V的需求,所以才升压到5V的,其实3V也能用,我试过,但没有5V效果好,用到的IO比较多40多个,不想给每个IO做上拉,只好找其他方法了,网上关于STC8测电压的不多,暂时没找到方法,我也是新手,好多东西还不懂,要和前辈们多学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找到一个测内部电压的方法,不过我这个因为MCU 的IO有输出5V的需求,所以才升压到5V的,其实3 ...

40个IO的上拉不就是几条语句而已的吗?这有什么难度吗?
如果是已经升压到5V,那就直接测量电池的电压就可以了,串联一个电阻直接接到ADC端口,测量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ADC端口, 启动转换, 如果转换完成,ADC中断标志置位, 检测ADC中断标志, 如果中断标志置位,取出ADC寄存器值, 和你的设置值比较, 点灯或灭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个IO的上拉不就是几条语句而已的吗?这有什么难度吗?
如果是已经升压到5V,那就直接测量电池的电压就可 ...

如果MPU用电池直接供电的话,上拉不是要外部加电阻到5V才可以吗,我学了没多久,还不太懂。ADC我还没搞过,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MPU用电池直接供电的话,上拉不是要外部加电阻到5V才可以吗,我学了没多久,还不太懂。ADC我还没搞过 ...

STC8A8K有内置的上拉电阻,不用另外加的,软件设置就可以了
ADC的话,你要有这方面的知识才行的
这两个知识点,有数据手册上都是有说明的,你要看一下数据手册
这个IC在STC中还算是比较好用的了,功能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A8K有内置的上拉电阻,不用另外加的,软件设置就可以了
ADC的话,你要有这方面的知识才行的
这两个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