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BQ77905锂电池管理芯片的充电引脚电压问题

楼主(2022-06-10):
画了一个5串电池保护板,原理图如下:焊接后测试发现在正常状态下CHG引脚一直有高电平输出;导致CPAck-和pack+之间一直有20V左右电压。而且在充满电的情况下会变成高低电平来回变化,导致充电MOS一直处于反复打开闭合的状态。看了器件也没有问题。想咨询一下坛内大师之前有没有玩过这个片子的。或者有大师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两个MOS管跟官方的原理图接法不一样,不知道你是验证过了还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管跟官方的原理图接法不一样,不知道你是验证过了还是画错了

大师这个就是官方的原图啊,我的也是照着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这个就是官方的原图啊,我的也是照着抄的

人家两个MOS管的D极是对接的,然后是哪里都不接了,而你看一下你电路的两个MOS管的D极,哪里有接在一起了
你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两个MOS管的D极是对接的,然后是哪里都不接了,而你看一下你电路的两个MOS管的D极,哪里有接在一起了
...

大师,这个就是官方的资料上的电路图,整个文件已经上传了,您看一下。

网友B:
首先,我没用过这个芯片啊,我只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分析!
1:对于那两个FET,到底是串还是单独连接,主要是看你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相差多大?是否需要充电路径和放电路径分开?而你的电路中,两个路径显然是分开的。
2:通过对你的电路理解,电路里提供的是公共的PACK+,充电负CPACK-,和放电负DPACK-,电路焊好后,充电栅极CHG一直高电平,导致充电FET打开,所以充电负CPACK-和公共的PACK+之间有20v左右电压?并且。。。
那么此时的,放电负DPACK-是什么状态???正常应该是什么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这个就是官方的资料上的电路图,整个文件已经上传了,您看一下。

用百度翻译看了一下,这种电路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片子,不知道特定情况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IC一般都是采用典型电路的,就是数据手册的第8页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没用过这个芯片啊,我只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分析!
1:对于那两个FET,到底是串还是单独连接,主要 ...

感谢您的回复。大师分析的有道理,是的,一上电cpack-和pack+之间就有20V电压。此时dpack-也是打开状态,因为也是第一次用这个IC,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个IC。规格书上看了也没有针对这个电路说明这个CHG的引脚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搞不懂这个特定电路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百度翻译看了一下,这种电路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片子,不知道特定情况是什么意思
...

感谢您的回复。是的,我也搞不懂这个特定电路的具体用法。现在打算按照常规用法来用,重新画图打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