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导通损耗很大,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06-10):
VDS和VGS波形

网友A:
这波形是正常的,检查mos的自身内阻是否过大,有些高压管子内阻是很大的,发热就会很严重

网友B:
Vgs波形正常,满足导通截止条件。至于Vds波形,那要看你的电路才能解释。

网友C:
看一下电路

网友D:
重点还是查下MOS管型号规格书,看下理想导通电压与实际是不是有偏差,另外要考虑,是不是MOS结结电容没释放掉。

网友E:
看波形,后级可能是同步整流。

网友F:
在波形跳变处有跳变,是由于g极处的谐振造成的,建议在栅极串联一个小电阻,几十欧左右,可以抑制振荡,不过这样会增加导通时间。

网友G:
可以看看mos管的导通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