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c11代码,加了rc滤波,还是会出现抖动的情况,正转加一时候会时不时会减一

楼主(2022-06-10):
加了rc滤波,还是会出现抖动的情况,正转加一时候会时不时会减一

网友A:
代码没有优化好,我的代码慢转快转都没问题,打EFT也没有问题

网友B:
EC11 的执行代码,最好发到毫秒级的定时器里面执行。

网友C:
直接连接IO,无需RC滤波。见此链接的回帖http://www.51hei.com/bbs/dpj-2215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