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DC扫描模式理解

楼主(2022-06-10):
ADC扫描模式理解
举例
用ADC1 规则通道的顺序为CH0,CH1,CH2,CH3
不启动SCAN模式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开始转换CH0(ADC_SQR的第一通道)
2.转换完成后停止,等待ADC的下一次启动,继续从第一步开始转换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开始转换CH0(ADC_SQR的第一通道)
2.转换完成后回到第一步。
启动SCAN模式下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开始转换CH0、
2.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1
3.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2
4.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3
5.转换完成后停止,等待ADC的下一次启动下一次ADC启动后从第一步开始转换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开始转换CH0、
2.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1
3.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2
4.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3
5.转换完成后返回第一步
开启扫描模式后 必须搭配DMA功能才能实现ADC的数据处理
ADC单通道:
要求进行一次ADC转换:配置为单次模式使能,扫描模式失能。这样ADC的这个通道,转换一次后,就停止转换。
要求进行连续ADC转换:配置为连续模式使能,扫描模式失能。这样ADC的这个通道,转换一次后,接着进行下一次转换,不断连续。
ADC多通道:
要求进行一次ADC转换:配置为单次模式使能,扫描模式使能。这样ADC的多个通道,按照配置的顺序依次转换一次后,就停止转换。
要求进行连续ADC转换:配置为连续模式使能,扫描模式使能。这样ADC的多个通道,按照配置的顺序依次转换一次后,接着进行下一次转换,不断连续。
因此,得出结论:扫描模式只在多通道的条件下有效,来使得各个通道按照配置循序依次转换。而单次模式无论在单通道还是多通道下只对这些或者这个通道进行一次转换,连续模式无论是在单通道还是多通道下都对这些或者这个通道不断进行连续的转换

网友A(2022-10-31):
你扫描+单次说的不对呀,在扫描+单次模式下,并且对应序列长度为1的情况下正确的转换应该是:
当收第1个触发信号后,转换CH0通道的ADC然后停止
收到第2个触发信号后,转换CH1通道的ADC然后停止
当收第3个触发信号后,转换CH2通道的ADC然后停止
收到第4个触发信号后,转换CH3通道的ADC然后停止
当收第5个触发信号后,转换CH0通道的ADC然后停止
......
若序列长度不为n,每收到一个触发信号就转换n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