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函数名代表意思?

楼主(2022-06-10):
C语言:设计一个函数chline(ch,i,j),打印指定的字符j...上面的
chline 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
感谢!!!

网友A:
就是个名字,跟张三李四王老五一个意思。

网友B:
这东东是可以自定义的,要看整个程序才能说清的。
如果是你自己定义的,一般来说只改成别的也可以,只要不是中文系统能过就好。
如果是考试题目,你就直接按要求写无需管前管后逻辑自洽就行。

网友C:
就是这个函数的名字。

网友D:
函数名可以随便取,只要方便认识,不能与关建字相同即可

网友E:
chline是自己随便写的,通常函数名会写该函数的用途(也就是起到什么作用)。ch是一种字符类型,line是一行。该函数应该是输出一行字符的意思。

网友F:
就是指这个函数的名字,通过这个名字来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G:
函数名都是自定义的,你想取什么名字就取什么名字,chline就是编程者自己取的函数名,没有实际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名字,跟张三李四王老五一个意思。

知道它是个函数名呀,CHLINE 又不是个单词,他怎么不用XYline或LXline或。。。。。。
我自己猜测这里面的CH是不是代表一层意思,line代表一层意思呢?资深的工程师不可能随意命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line是自己随便写的,通常函数名会写该函数的用途(也就是起到什么作用)。ch是一种字符类型,line是一行。 ...

谢谢,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H:
没有特别意思,就是个命名而已,不过要先定义

网友I:
就是一个名字,高级一点来说是一个函数指针,也就是地址,你调用这个函数,也就是喊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程序就带着后面3个参数去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