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升压,电池端电压波形异常

楼主(2022-06-10):
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4.2V,搞到输出40-50V,负载电流50mAmax,电压已经升起来了,但是电池端电压波形有变化,这个有办法改善不?(还是不需要管?)按道理应该是一条直线!

网友A:
电池也是有内阻的,并联大电容 可以并联等效的降低内阻

网友B:
只用关心负载工作是否正常,电池端波形不用管。

网友C:
电池的内阻不是0,所以输出电流变化,电压也会变化。

网友D:
多正常的事呀~~~~~

网友E:
1:用的DC-DC之BOOST拓扑吗?亦或者专用升压芯片?
2:输出电压纹波多少mV?
3:有办法改善,但应根据负载需求看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用的DC-DC之BOOST拓扑吗?亦或者专用升压芯片?
2:输出电压纹波多少mV?
3:有办法改善,但应根据负 ...

专用升压芯片 不方便PWM控制   要实时的控制幅度

我这个是脉冲电压,你说纹波应该存在于DC直流 才有纹波一说吧 ?

网友F:
这个不需要管,要是真的想解决或许可以在电池和升压电路中间加一个LC滤波

网友G:
应该添加一些滤波器,例如输出纹波抑制等。

网友H:
这个是正常的,电池内部也会存在一定电阻

网友I:
加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