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压力传感器等效信号输入电路怎么用电桥表示啊?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6-11):
有没有大佬们来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B:
电桥的有效信号是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值,你只有一个输入端,所以无法表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桥的有效信号是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值,你只有一个输入端,所以无法表达。

所以这应该怎么去改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桥的有效信号是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值,你只有一个输入端,所以无法表达。

使用什么元元器件可以做到吗?

网友A:
比如说什么元器件或者别的放大电路可以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