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实验硬件困惑

楼主(2022-06-11):
问题一:485通信实验中,连接RS485端口时发现公头的针很粗,杜邦线插不进去,现需要将公头的pin2和
             pin3连到电路板的485+和485—端口,应该用什么线?
问题二:图中画红圈部分应该如何接入vcc和GND?

网友A:
看样子是焊盘,有标明电压,直接焊线供电吧,然后接信号线和共地就行吧

网友B:
问题一:建议找一个DB9母头,杜邦线直接剪断,将线焊接在母头上,这样连接会比较可靠。
问题二:如果不想往实验板上焊锡的话,可以用螺丝+垫片+电源线+螺母的方式将电源引入,有点类似于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焊盘,有标明电压,直接焊线供电吧,然后接信号线和共地就行吧

谢谢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建议找一个DB9母头,杜邦线直接剪断,将线焊接在母头上,这样连接会比较可靠。
问题二:如果不想 ...

谢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