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自激振荡电路吧?

楼主:
这几个元件分别起什么作用?R1应该是Q1基极的限流电阻,那D1有啥用哦?

网友A(2022-06-11):
看起来是个升压电路,D1整流的呀,用来稳压的吧

网友B:
应该是整流,保护三极管基极的

网友C:
这类图就是自激逆变器,可用于石英灯,电蚁拍,臭氧发生器之类电子产品。图中的整流二极管完全可能省略掉

网友D:
D1的作用是免除Q1承受反压。

网友E:
电警棍电原理图,产生高压。

网友F:
这类电路基本都玩过,二极管防反压,反馈线圈不要绕太多匝,二极管可以省略,电阻1/4W就行,还有用电容的,都很容易起振,但发热都比较大,波形也不行,也胜在简单,常用于小功率升压,电蚊拍常用。

搜索“焦耳小偷电路”或“单管自激电路”有不少这类电路

网友G:
是整流稳压的

网友H:
用来稳压的

网友I:
用来控制电压的

网友J(2024-06-08):
NPN三极管应该有个电阻到发射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NPN三极管应该有个电阻到发射的

应该是电池供电,利用电池内阻限流。早年照相机闪光灯电路就是如此,如果用镍镉电池供电,内阻太小会烧管子。

网友L:
此电路错误并不能震荡,去掉D1还有可能,但应该也不行,还是参考电蚊拍的电路吧。

网友M:
D1在自激振荡负半周时候降低三极管be结截止深度 加快三极管的反应速度减小发热量

网友N:
高频变压器不画同名端,电路是否正确这能靠猜?请按照下图所示画出同名端,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类图就是自激逆变器,可用于石英灯,电蚁拍,臭氧发生器之类电子产品。图中的整流二极管完全可能省略掉

我买的电蚊拍,输出太低了,蚊子打不死,只能暂时失去能力,丢地上一会儿就又活了,有什么办法改进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买的电蚊拍,输出太低了,蚊子打不死,只能暂时失去能力,丢地上一会儿就又活了,有什么办法改进一下

楼层15#中的电路图是1.2V驱动5V白色LED灯,电流可达500mA,电蚊拍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几十mA,但电压需要1千伏以上。楼层15#中使用磁环的参数为:磁环使用6mm磁环,L1、L2用0.23mm漆包线绕8+8匝,L3、L4用0.18mm漆包线绕28+28匝。你可以按照此参数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