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MAX30102,苦于是英文文档有哪位大哥有中文文档吗?或者流程

楼主(2022-06-11):
(无正文)

网友A:
用下搜索引擎吧,一搜一大把的心得

网友B:
硬着头皮看下去就行了呗,第一次总是特别难,过了这一关以后就特别简单了。不懂英语还要搞电子,永远给人打杂的命。

网友C:
用可以复制的pdf阅读软件打开,关键的东西复制到在线翻译软件,慢慢就能看懂,我就是这样看的,多看就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略有提高,加密的pdf文档或者图片扫描的pdf文档就麻烦了。

网友D:
MAX30102是一款基于PPG((PhotoPlethysmoGraphy)的集成脉搏血氧仪和心率监测生物传感器模块。体积小,可以戴在手指或手腕上进行数据采集。内部集成18bit ADC,传感器支持I2C 数据输出,可兼容大多数控制器。

/*!
* @file basicRead.ino
* @brief Output readings of red light and IR
* @n This library supports mainboards: ESP8266, FireBeetle-M0, UNO, ESP32, Leonardo, Mega2560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0 DFRobot Co.Ltd (http://www.dfrobot.com)
* @licence     The MIT License (MIT)
* @author [YeHangYu](hangyu.ye@dfrobot.com)
* @version  V0.1
* @date  2020-05-29
* @url https://github.com/DFRobot/DFRobot_MAX30102
*/

#include <DFRobot_MAX30102.h>

DFRobot_MAX30102 particleSensor;

/*
Macro definition opions in sensor configuration
sampleAverage: SAMPLEAVG_1 SAMPLEAVG_2 SAMPLEAVG_4
               SAMPLEAVG_8 SAMPLEAVG_16 SAMPLEAVG_32
ledMode:       MODE_REDONLY  MODE_RED_IR  MODE_MULTILED
sampleRate:    PULSEWIDTH_69 PULSEWIDTH_118 PULSEWIDTH_215 PULSEWIDTH_411
pulseWidth:    SAMPLERATE_50 SAMPLERATE_100 SAMPLERATE_200 SAMPLERATE_400
               SAMPLERATE_800 SAMPLERATE_1000 SAMPLERATE_1600 SAMPLERATE_3200
adcRange:      ADCRANGE_2048 ADCRANGE_4096 ADCRANGE_8192 ADCRANGE_16384
*/
void setup()
{
  //Init serial
  Serial.begin(115200);
  /*!
   *@brief Init sensor
   *@param pWire IIC bus pointer object and construction device, can both pass or not pass parameters (Wire in default)
   *@param i2cAddr Chip IIC address (0x57 in default)
   *@return true or false
   */
  while (!particleSensor.begin()) {
    Serial.println("MAX30102 was not found");
    delay(1000);
  }

  /*!
   *@brief Use macro definition to configure sensor
   *@param ledBrightness LED brightness, default value: 0x1F(6.4mA), Range: 0~255(0=Off, 255=50mA)
   *@param sampleAverage Average multiple samples then draw once, reduce data throughput, default 4 samples average
   *@param ledMode LED mode, default to use red light and IR at the same time
   *@param sampleRate Sampling rate, default 400 samples every second
   *@param pulseWidth Pulse width: the longer the pulse width, the wider the detection range. Default to be Max range
   *@param adcRange Measurement Range, default 4096 (nA), 15.63(pA) per LSB
   */
  particleSensor.sensorConfiguration(/*ledBrightness=*/0x1F, /*sampleAverage=*/SAMPLEAVG_4, \
                                  /*ledMode=*/MODE_MULTILED, /*sampleRate=*/SAMPLERATE_400, \
                                  /*pulseWidth=*/PULSEWIDTH_411, /*adcRange=*/ADCRANGE_4096);
}

void loop()
{
  //Print result
  Serial.print("R=");
  /*!
   *@brief Get red value
   *@return Red light reading
   */
  Serial.print(particleSensor.getRed());
  Serial.print(" IR=");
  /*!
   *@brief Get IR value
   *@return IR reading
   */
  Serial.print(particleSensor.getIR());
  Serial.println();
  delay(100);
}

网友E:
某度文库不是有中文的吗?

网友F:
反正我是背单词,这个行业参数的词汇就那么点,背呗,英文不好这条路很容易看到头

网友G:
如果PDF是图片格式的,那就只能慢慢的去找中文的了
如果是文字格式的,页面比较少的话,用PDF编辑软件加百度翻译,复制粘贴机器翻译就行了
如果是页面比较多,直接上谷歌翻译,机器翻译整个文件(300页以下都可以),然后下载就行
手动翻译的好处是可以修正一下机器翻译的直译,比如电流的"I",机器会直接翻译成"我"
如果文档已经加密,有专门的PDF解密网站,先进行解密再编辑
整个过程除了要电脑的电费和你自己的时间以外,是不要钱的
唉了,说多了都是泪呀,真搞不明白,现在竟然网一堆键盘整天哇哇的叫着取消英语.........

网友H:
本站就有了,可以搜索一下喔。